请教圆角该怎么蒙皮

楼主(2017-10-19):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切细条子慢慢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细条子慢慢过度

哦,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看你用多厚的轻木了,如果不超过1.5的,可以宽一些,直接蒙板,如果超过1.5最好就是切条了,当然有耐心切条蒙,然后细砂纸打磨是效果最好的。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用的3mm的条子

网友B:
木条是得厚点,不过要用砂纸将木条截面打成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条是得厚点,不过要用砂纸将木条截面打成梯形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