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辅助训练

楼主(2017-10-20):
入坑三个月,已经摔坏了3个电机+N付桨,但是技术提升水平有限,速度较慢,苦恼·····
求教各位前辈:在练习的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必须的,除此之外,有什么辅助性的训练吗?
比如:足球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不是上来就踢比赛,而是应该在准备活动之后,进行盘带等训练。
那么在我们穿越机的练习中,有哪些类似的练习?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先练习模拟器,各种飞行模拟器都可以练,真机一定要在厚实的草坪上飞,想炸坏都难,飞的越高越安全,有更多的时间来挽救,千万不要在水泥地作死,高手也是一炸就碎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习模拟器,各种飞行模拟器都可以练,真机一定要在厚实的草坪上飞,想炸坏都难,飞的越高越安全,有更多 ...

谢谢您的回复!
模拟器我也在用,跟网上的前辈们的飞行视频练习各种动作。我理解这种练习方法也属于在量上的积累,所谓“飞的多了,就有手感了,就自然会了”。
我想请教的问题核心是:有没有可以辅助训练的方法。比如练习穿越机起降的时候,我会把工具箱放在地上,让机器尽量落在它上面,以此来锻炼定点降落的准确性。

另,我尽量在草地上飞,不过有的时候条件达不到,只能在开阔点的泊油路上飞了····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先在模拟器练最基本的起降航线,慢慢来,不能着急,毕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模拟器我也在用,跟网上的前辈们的飞行视频练习各种动作。我理解这种练习方法也属于在量 ...

定点降落不用学,飞多了,自然回了,基本功要扎实,可以先目视飞,再自稳飞,再手动飞,慢慢练,多飞,有些人主张直接手动飞,也行,但是炸鸡概率要高很多。没有捷径,就是多飞,多交流,一个人单飞进步慢,找朋友一起提高

网友C:
这玩意建议戴眼镜飞,模拟器基本没屌用。这确实有天赋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建议戴眼镜飞,模拟器基本没屌用。这确实有天赋一说。

感谢您的回复!
我买的肥鲨的,有的时候用屏幕。
自我感觉不能说有天赋,应该属于还算适合飞行那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降落不用学,飞多了,自然回了,基本功要扎实,可以先目视飞,再自稳飞,再手动飞,慢慢练,多飞,有 ...

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也有一些朋友一起飞。不过我们都不得章法,只能是以数量换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模拟器练最基本的起降航线,慢慢来,不能着急,毕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

感谢您的回复!
我觉得模拟器的航线飞行和实际飞,差不多?

网友D:
能看屏幕或带眼镜飞后就试着穿各种障碍,最好用ACRO模式,从易到难,不要速度,练慢飞、低飞,也要有定点降落的意识,我从一开始到现到都带几块海棉垫在地面起降已成习惯,现在轻松落在40CM见方之内;地面最好是草平,炸机避免不了,但炸机时立马低油门、加锁,这样会0损失或很小,而心态就是充分体验穿越的乐趣和休闲飞,这样慢慢就能渐入佳境了,模拟器没事儿了当游戏耍耍也不错,总之确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急不来,没事儿常制定几个趣味飞行目标也不枯燥,主要贵在持之以恒坚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屏幕或带眼镜飞后就试着穿各种障碍,最好用ACRO模式,从易到难,不要速度,练慢飞、低飞,也要有定点降 ...

感谢您的回复
我肯定会持之以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觉得模拟器的航线飞行和实际飞,差不多?

其实差距挺大的,但模拟器航线都飞不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差距挺大的,但模拟器航线都飞不准就不好了

是不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实际飞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