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卡,一卡一卡卡的潇洒

楼主(2017-10-20):
车倒退低速会一卡一卡的,真的是一卡一卡,卡的潇洒。整车拆了发现电机在起步低速是一顿一顿的,空载也是,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机电调坏了,也有可能是线虚焊

楼主:
线重新焊过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变大,也有可能是接收板的问题。是否是长期都是这样,还是有段时间未用,突然发生的现象。

网友:
低速线性不好吧,电调以前好吗

网友A:
遥控是GT3吗?ABS是不是开了?

楼主:
我是收的二手的,拿到手就这样全车拆了重新装问题依旧,倒车才会,前进不会电机空载后退低油门电机也会一顿一顿油门加大些就没有了,排除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是GT3吗?ABS是不是开了?

是gt3开了ABS

网友B:
万向节传动角度太大了导致的,不要超过45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gt3开了ABS

开了ABS就是后退就是一卡一卡的,关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向节传动角度太大了导致的,不要超过45度

后退卡顿在属于比较常见的现象,特别是之桥攀爬车,楼上说的万向节角度太大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除此之外,电机/电调低速线性差、转向角度太大胎皮摩擦避震或车身其他地方、波箱减速比不合理动力输出不稳定等因素都会造成车子前进和后退时的卡顿。我那个MST的门桥底盘也有这种现象,而且才装好的时候情况还比较严重。平时多注意注意机械部分的保养,使用较好的电子设备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根本上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和车子机械部件的设计有关(暂时还没验证,所以不敢肯定)。

网友:
倒车这样的话,是曲线或者行程设置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