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坑,小白求指点

楼主(2017-10-20):
       前轮打尽方向转动时有点卡,是什么造成,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2017-11-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谁能帮着解释一下

网友:
手机看不到视频,不过看你文字描述应该是到达转向极点了。爬车都有这个问题 特别是没有op的原厂车,不要打满方向高速行驶,对cvd损伤比较大。模型车用的这种转向半轴和真车不一样,这个问题没办法避免。

网友A:
如果完美解决,我想只有差速器加差速锁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美解决,我想只有差速器加差速锁了。

跟差速没有关系,3楼完美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差速没有关系,3楼完美解释

能解释一下吗?不明白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