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充电和容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7-10-20):
我的3S格式4300ma30C的电池,从电压11.3V(单片3.77V左右)充到12.6V,显示充进了2500ma电量,目前这块电池的真实容量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A:
你是觉得冲多了还是冲少了呢····我觉得差不多···呵呵···如果是根据充电器上显示的呢他应该是根据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来计算出冲进去多少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觉得冲多了还是冲少了呢····我觉得差不多···呵呵···如果是根据充电器上显示的呢他应该是根据 ...

我是说按这样计算,我的电池容量是多少?达到了4300ma吗?电池要放到多少电压才算预留15%-20%的电量?

网友:
放干净大约3.3就差不多了 充满4.2放电至3.3就是真实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按这样计算,我的电池容量是多少?达到了4300ma吗?电池要放到多少电压才算预留15%-20%的电量?
...

个人感觉航模锂电池最好不要放电过多···我的电池一般都会设定在3.6V报警···报警后有余电返程··一般回来3.5V左右··充电的话这个电压冲到4.2的话大概都能到标称容量的70%-80%···所以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纠结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