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刷px4固件飞不稳

楼主(2017-10-20):
有pixhawk用px4固件飞的大神吗?机架f450,自稳和定高还正常,position模式稳不住,一切position模式过两秒开始原地剧烈震荡,gps用的m8n。
5i大神多,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 换了固件一样存在 是你机子的问题和固件无关…无论哪个固件都可以稳稳的

网友B:
刷3.4.6稳定版本试试

楼主:
重新把参数改回默认的,position模式又能飞了

楼主:
操蛋的是切不进autohold模式,mission模式,rtl模式,每次想切这些模式qgc都显示reject

网友C(2018-04-01):
大神可以分享3.4.6吗?

网友D(2020-01-12):
你的这些模式都是需要GPS的,要么GPS未锁定,导致REJECT。要么你太贴近地面了,产生那个什么效应-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