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AR 測試NAV Launch模式

楼主(2017-10-20):
更新。。
今天對比了昨天的情況和問題來對一些相應参數進行調整,首先升降不足把模式打到passthr就好了。自動抛飛調整了觸發時間和爬升角度後也改善了很多,還要再調下。今天重炸了下,不過還好。粘粘就行。

大好晴天,地忙不完的事放一邊,來幾小時飛機,今天試飛,沒開個好頭,首飛第一電就因為油門稍低了,抛出後手忘了控油,哈哈。然後第二次飛成功了,太浪倒飛鏟草了,升降感覺舵量偏少,沒推起,可能是第一次飛三角翼的手感原因,回去再調。然後自動反航也正常,最想試的iNAV的NAV Launch自動抛飛,加速度觸發油門電機也成功。等下說說感受和想法。圖和視頻在下面。。。

楼主:
天氣好。不飛浪費

网友A:
扔的真潇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的真潇洒

扔出時,觸發油門,自動起飛,飛控接管幾秒。

网友B:
这东西没有gps怎么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没有gps怎么自动返航?

是裝有的。哈哈。在近電機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裝有的。哈哈。在近電機那。

麻烦给个X宝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个X宝链接吧

就一般飛控用的gps。都可以的,看你飛什麼機,再買多大的就行。

网友C:
同是江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江门哪里

ep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般飛控用的gps。都可以的,看你飛什麼機,再買多大的就行。

淘宝看了一下,这个飞控就是F3的飞控的升级版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了一下,这个飞控就是F3的飞控的升级版是么

這是f4

网友D:
有相关的接线资料什么的么,想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相关的接线资料什么的么,想搞个玩玩

接綫很簡單的。只是調試要搞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綫很簡單的。只是調試要搞下。

不知道接哪,没接触过f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接哪,没接触过f3

你找找你那店的飛控平面設計圖。就可以看到各接口的作用了。

网友:
好飞机,好飞场,好天气,好技术,好浪(~ ̄▽ ̄)→))* ̄▽ ̄*)o

网友E:
不错,只知道apm自动起飞,奈何体积太大小飞机不好装。看来可以试试f4了

网友C:
试过失控保护吗?我的rth模式没问题,失控保护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失控保护吗?我的rth模式没问题,失控保护就不行了

試過沒問題。

网友:
能否看看你的自动发射参数,我都不敢抛,在地面模拟了几下都没触发到

网友F(2017-12-01):
请问你固定飞控的尼龙柱是怎么固定在飞机上的,能给个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固定飞控的尼龙柱是怎么固定在飞机上的,能给个图最好

雙面膠對付

网友(2018-01-02):
楼主的电机是银燕的吗

网友G(2018-04-16):
楼主能给个pid设置,和抛飞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给个pid设置,和抛飞参数吗

參數用Z84的默認就可以了。PID方面通過自動調參模式得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參數用Z84的默認就可以了。PID方面通過自動調參模式得到。

感觉我抛飞,自稳没有你这个自稳幅度大,有时直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我抛飞,自稳没有你这个自稳幅度大,有时直接炸鸡

應該和你的拋飛角度,和動力觸發時間上,可以把觸發延時搞小些。油門推大點。機身重量也是很大的影響原因。越輕越好亂拋。

网友G:
给个抛飞代码吧楼主

网友H:
inav调试真的挺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av调试真的挺痛苦

不會吧?簡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个抛飞代码吧楼主

默認就行。自己再按需細調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會吧?簡單啊

不难  主要是试飞微调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难  主要是试飞微调比较烦

開源都這樣,想玩好,就得懂得精調,直機玩pix更多参數要修改試飛,inav相比太簡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開源都這樣,想玩好,就得懂得精調,直機玩pix更多参數要修改試飛,inav相比太簡單了。

我的theer飞翼装的f4飞控  左右摇晃飞机两边多面反应特别慢,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theer飞翼装的f4飞控  左右摇晃飞机两边多面反应特别慢,是怎么回事儿?

查查你自穩和半自穩的参數看下看下修正舵量角度的限制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查你自穩和半自穩的参數看下看下修正舵量角度的限制情況

好的  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查你自穩和半自穩的参數看下看下修正舵量角度的限制情況

会不会飞翼没有速度所以反应慢

网友(2018-06-23):
ar wing用2205 2300kv电机用3s电池能起飞吗

网友I:
楼主,舵量小你是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舵量小你是怎么调的

看你是指什麼模式下的舵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你是指什麼模式下的舵量。

就是自动模式下的舵量,手动模式下舵量正常,自动模式下,往上的舵量远远大于往下的舵量,感觉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自动模式下的舵量,手动模式下舵量正常,自动模式下,往上的舵量远远大于往下的舵量,感觉不对称

試下調整自動模式的俯仰角度限制看看。

网友J(2018-09-10):
引用 楼主:
試下調整自動模式的俯仰角度限制看看。

请问在半自稳模式下,怎么调整舵面的角度,我的,我拉杆到底还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在半自稳模式下,怎么调整舵面的角度,我的,我拉杆到底还是很小

在命令行模式,輸入SET,查找到HOZ半自穩相關的參數項,找到府仰橫滾之類的參數,改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命令行模式,輸入SET,查找到HOZ半自穩相關的參數項,找到府仰橫滾之類的參數,改下就可以。

非常感谢,我找找

网友K(2018-11-26):
请问飞控自动调参模式是用自稳或者半自稳模式下开启 AUTO TUNE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飞控自动调参模式是用自稳或者半自稳模式下开启 AUTO TUNE模式吗

我記得是這樣的,而且飛完下地後,要打桿來保存。

网友K:
打扰在请教下 FAILSAFE要怎么设置呢 和NAV RTH是一样的功能吗?失控返航是自动的吗需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L(2019-03-11):
请问自动拋飞这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扰在请教下 FAILSAFE要怎么设置呢 和NAV RTH是一样的功能吗?失控返航是自动的吗需要设置吗,谢谢

需要開的。開了就可以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自动拋飞这么设置啊?

直接在模式頁指定個開關就可以。也可以設置為每次上電解鎖都默認開啟自動起飛。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直接在模式頁指定個開關就可以。也可以設置為每次上電解鎖都默認開啟自動起飛。

每次上电解锁默认开启自动抛飞,的开关在配置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次上电解锁默认开启自动抛飞,的开关在配置里吗?

新固件,新地面站裏面有一選項,打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