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与电机

楼主(2017-10-21):
我双子星二手买来后不知道电池搭配4S还是6S电池,朋友说看电机来搭配,可是该怎么判断呢?电调已经埋进去了看不到,求教

网友:
一般6s10000可以塞进去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A:
看电机是多少kv的,500左右的就6s,800左右就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是多少kv的,500左右的就6s,800左右就4s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是多少kv的,500左右的就6s,800左右就4s

这个是6S的?电调我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S的?电调我看不到

800kv用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kv用4s吧

6S顶不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顶不住吗?

可以试试,烧了自负

网友B:
电机KV值  桨的大小 电压都得适合,查一电机参数就知道了用多大桨多大电池

网友:
这个应该配4s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烧了自负

这个有没有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没有轮子?

原来都没设计有轮子,后来改款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值  桨的大小 电压都得适合,查一电机参数就知道了用多大桨多大电池

桨叶10寸这个电机顶得住吗?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