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切糕433,怎么跟DEVO10连接方便???

楼主(2017-10-21):
看了说明书,感觉 还是用PWM转发比较 方便,大家帮看看连接的方式对不对?

另外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
老板始终推荐用PPM和SBUS转发连接,这两种 连接就是接线简单,只要一根线传送信号,是么?
问题是我的DEVO10我找不到PPM输出在哪里?是教练口用音频线导出么?能不能指点详细一点,新手第一次用433,谢谢!!!
另外如果用SBUS转发的话,是不是2.4G的接收机要支持SUBS才行?说明书上写的太简单了,只说了三根针的功能,对老鸟一看就明白,新手看了实在不知道 咋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口。。。。。。

兄弟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呀,拜托!!

网友:
建议正极和地线多接一组,保险

网友B:
不用接收,直接接遥控上,用教练口的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接收,直接接遥控上,用教练口的ppm信号

教练口怎么用?麻烦兄弟说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教练口怎么用?麻烦兄弟说详细一点!

教练接口输出信号有两根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插上切糕对应接口就好了,切糕需要一块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练接口输出信号有两根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插上切糕对应接口就好了,切糕需要一块电池供电

谢谢!!

网友C:
D10不要用PPM直连 离得太近干扰遥控器的。还有华科尔的1,2通道和其他的是反向的 这点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不要用PPM直连 离得太近干扰遥控器的。还有华科尔的1,2通道和其他的是反向的 这点注意

谢谢!

现在打算在SBUS单线转发,就是要重买个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打算在SBUS单线转发,就是要重买个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机!

还有一个事情你可能理解错了。切糕老板一直推荐的都是飞控跟接受机用PPM或者SBUS链接,能输出RSSSI信号。飞行更安全发射端怎么链接问题都不大,没必要特意买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事情你可能理解错了。切糕老板一直推荐的都是飞控跟接受机用PPM或者SBUS链接,能输出RSSSI信号。 ...

是的,谢谢提醒 !
老板是推荐用PPM跟SBUS连接,因为既然PPM用在DEVO10上面不稳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说了,而且还得教练口接练,再挂个电池),那剩下的就选SBUS连接了,买个接收器也不贵,几十块钱,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D:
我也是D10转发用了很久没出过问题,延迟问题基本可以忽略。最新版的切糕433支持SUBS接线很简单。你的彩虹线要换掉,用好的60芯的舵机线不然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D10转发用了很久没出过问题,延迟问题基本可以忽略。最新版的切糕433支持SUBS接线很简单。你的彩 ...

谢谢提醒:昨天刚测试用了最新的SBUS一线连接转发,测试成功了!重买了一个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机!

网友:
转发吧,如果直连模拟器口的话,1是容易干扰,2是和控在一起,拿着有点累,单独弄个转发盒子,

网友E(2018-02-02):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昨天刚测试用了最新的SBUS一线连接转发,测试成功了!重买了一个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机!
...

你怎么接线的,能看看不,还有433接收机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接线的,能看看不,还有433接收机的接线

下次发图片给你看,其实很简单,对照433的说明书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发图片给你看,其实很简单,对照433的说明书接就行了

不用了,我直接用ppm线接可以用了,谢谢了

网友(2018-03-29):
引用 楼主:
下次发图片给你看,其实很简单,对照433的说明书接就行了

发来看一下谢谢,还有ppm怎么接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