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十字盘

楼主(2017-10-21):
各位玩家能指点一下5.5飞机的十字盘怎么调平?能否推荐一下用哪一款调平器比较好用。

网友:
用亚拓十字盘调平器,精度好

网友A:
去掉旋翼头套在主轴上,就可以调节拉杆,使十字盘水平。水平是指垂直主轴,不是桌面和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旋翼头套在主轴上,就可以调节拉杆,使十字盘水平。水平是指垂直主轴,不是桌面和地面。

用调平器吗?是哪一款调平器,最后有图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调平器吗?是哪一款调平器,最后有图片谢谢!

主轴多粗的,要知道主轴直径。用卡尺量一下。我给你推荐,或者问店家,图片如下。红色是另一种,不用拆旋翼头,方便,缺点就是没有白色精度高。简单吧,旋转拉杆就可以机械的吧十字盘调平,遥控器只是微调和设置,能机械调整的不动遥控器。舵机臂水平直角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多粗的,要知道主轴直径。用卡尺量一下。我给你推荐,或者问店家,图片如下。红色是另一种,不用拆旋 ...

谢谢!

网友:
我都是用眼看的,大概而已

网友(2017-11-23):
用眼睛看就可以了,从不用调平器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kdsv2陀螺仪有自动修正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