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久等啦!今天试飞,精彩继续!

楼主(2017-10-21):
书接昨晚,小塞组装好,今天准备起飞,和本地模友来到约定的地方,都在装油机。

这个是邮购的空机,2套装。炸啦有备胎。
老模说做工一般,做练习机也基本可以了。

安装过程简单,但是有个问题,泡沫机身,机翼太厚,安装舵角要开很深的槽。
小塞的机身还可以,就是原设计是要求机翼整体粘接,这样放车里就长了一些(1.2米),不利于装车运输,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改一个组装机翼,

先用电线卡子,6mm的在机翼两边各粘三个,刚好可以穿过主碳杆,

然后再在两翼中间用一次性筷子加强,先开孔,然后用水彩笔管涂胶插进去,中间的筷子和碳杆可以随意抽出,

为了解决两边会开脱开的问题,在机身上插入并粘牢四个固定销,机翼相应位置也开孔,插入一段笔杆做加固,

最后的机翼改装效果如下图。

可见,三根加强杆和固定销位置互不影响。

安装前轮转向和电机(没有调下拉和右拉,注定后面的悲剧)

组装好的样子,主机翼可全拆哦。
下面发现一个问题。

装好舵机,发现原配的钢丝拉杆短了几厘米。垂直和水平尾翼都一样,提醒商家注意,可以多个几厘米。
只能用曲别针改装一下,胶粘牢,勉强能用。

最终完成正面,装配还是到位的,准备起飞。

先发几张老手的鸡鸡,太羡慕了,口水中。

最后检查一下,准备飞了,

大家现在满意了吧,炸鸡了,第一次,吴总亲自帮我调机,发现没有有啦和下拉,直接炸,损失一浆,上图就是第二次,我自己飞起来,在天上飞了几十秒,一个错舵,炸了,又损一浆,起落架轻微变形,其他无事,

女儿帮忙清理飞机上的泥巴,第三次,直接飞起来撞树,还好没损失。最后一次,在吴总的指导下飞了一圈,不敢降落,老手帮忙的。总得来说,还算一次精彩的体验。

网友A:
机头没有上扬的现象吗,塞斯纳用这么好的电机,有点小奢侈,毕竟新手太容易炸机头了,用XXD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没有上扬的现象吗,塞斯纳用这么好的电机,有点小奢侈,毕竟新手太容易炸机头了,用XXD足以

没有太大的感觉,电机本来是银燕的,没货,老板给了个朗宇,呵呵,不错。也就五十,不算奢侈了

网友B:
机翼没上反,上反了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没上反,上反了稳点

嗯,为了做便携的可拆机翼,只能这样了。直接粘的可以做一个上反角!

楼主:
再来一波,养眼图片

网友C:
用2216加9寸桨很好飞,建议你开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16加9寸桨很好飞,建议你开襟翼。

今天才是体验了一下飞行的各个舵角的控制和量,心理还是紧张,还要多练模拟器。以后改!

网友D:
不是拉杆钢丝短了  是舵机前后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才是体验了一下飞行的各个舵角的控制和量,心理还是紧张,还要多练模拟器。以后改!

模拟器选和你的机型接近的,翼展和重量设置成几乎一样的,设置风力风向都试试,模拟器练差不多就行,实际飞场的情况是不定的,多飞飞就好了。心里紧张我感觉练模拟器和实际飞行是两码事,模拟器可以满血复活,但是实际情况是你得修或者报废,那心情肯定不一样。玩航模的乐趣也在于修修改改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拉杆钢丝短了  是舵机前后装反了

反过来也是差一段,真的。

网友(2019-01-14):
好多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