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刚做的5.8双双菱天线

楼主(2017-10-21):
效果比买的好多了,也可能是蒙合适尺寸了

网友:
很六六六六

网友:
楼主,我这个天线的精度真的是~~~~

网友A:
哦不,打错了,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打错了,是“你”

呵呵,手工不行但效果还行

网友B:
怎么检测天线效果啊

网友:
随便做个比小平板强,试过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测天线效果啊

和自己手里的天线比了比就是

网友:
我买了个fly cool 双菱和一个自己做的四菱,自制的用500mw飞了13km只有一点雪花

网友:
折腾天线挺有意思的,用于接收放心折腾,最多就是效果差点,无伤大雅

网友C(2017-11-20):
泼点冷水,希望爱好者多读一些关于微波天线、传输线的书,理论推导那部分可以掠过,有了理论指导,再来做天线,就不会出一些低级的错误。如用普通的硅胶涂抹在天线的交汇处;用橡皮做隔离处理等。会考虑天线的振子用粗铜线(集肤效益),铜线表面尽可能光滑(最好电镀金、银),后面的反射铝板最好用铜板,表面要像镜子一样平整光滑(高Q值,窄带宽、高增益)。

微波天线外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频率越高,体积越小,可对材料、工艺的要求也极高,除了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微波的仪器仪表也是必备的工具,非普通爱好者能及。大伙玩,同时希望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点东西。

有任何想法,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D:
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怎么样啊

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希望爱好者多读一些关于微波天线、传输线的书,理论推导那部分可以掠过,有了理论指导,再来做天 ...

学习了,下一个好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希望爱好者多读一些关于微波天线、传输线的书,理论推导那部分可以掠过,有了理论指导,再来做天 ...

看样子是大神!请教个1.2g
八木天线的问题,有做过仿真的尺寸吗?带宽窄增益高的,谢了

网友(2018-01-12):
不错嘛 可以的

网友(2018-02-13):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希望爱好者多读一些关于微波天线、传输线的书,理论推导那部分可以掠过,有了理论指导,再来做天 ...

     想做一个5.8g的玩玩,能发个简单易懂的图纸不?谢谢了   qq1042994497

网友(2018-12-20):
如果你懂点天线就不会做这种四菱天线了,做双菱即可,另外频率越高,对天线的精度就要求越高,5.8g的1/4波长大约12.9毫米,也就是菱形的每一条边长长度,这个不适合diy,建议用pcb做平板,或者三铜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