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延时摄影快门控制线制作过程

楼主(2017-10-21):
最近用手机拍延时摄影,虽然录像功能里有快慢动作设置.但是还是习惯照相+后期.
当然不可能守着手机按快门了,手机架好都不能动。于是就自己做了个快门线。
=============================================
找两根手机用的线控耳机。

主要是要利用两线控盒子。

拆开其中一个盒子,找到两个耳机的接线

保留一个耳机不动(左右看自己习惯),另一个耳机线断开,并接到麦克风上。

接好以后还原盒子,留好麦克风出线。

另一个线控盒子剖开。

为了后期接到延时摄影遥控器上,还得准备一个2.5的耳机插头。

稍加打磨插头,盒子扩孔。

这样可以把插头固定在盒子一头

比划一下,线控电路裁掉了一截。不要伤到麦克风线路。

把刚才耳机预留的麦克风线头焊在这个独立线控盒子的麦克风线路上,焊之前需要串联一颗小电阻。
具体电阻多大请百度自己手机的线控耳机音量控制键。小米是200多欧或400多
2.5插头也用细线并到麦克风上去。然后还原盒子。

这样整根线就做好了。

该打胶的地方打胶,该固定的地方固定

测试功能
1,单边耳机,听歌,接打电话都应该不受影响,否则检查一下焊接。
2,切换到照相机。设置音量键为快门,按动带插头的线控开关应该可以手动照相。
3,连接到遥控器上,设置好间隔时间,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