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线的问题

楼主(2017-10-21):
油门推一半以下飞机会重心偏后向上飞,推满油门重心又头重要拉升降去补尝,怎么解决它,下面上爱机美照

网友A:
前排围观  飞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  飞机不错

谢了

网友B:
拉力线角度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减小电机下拉角度 然后飞机重心前移 至于多少 这个得你测试

网友D:
调整好重心后再试飞,再根据情况调整电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线角度是不是太大了

有可能,试减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电机下拉角度 然后飞机重心前移 至于多少 这个得你测试

重心已调好了,应该是下拉角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好重心后再试飞,再根据情况调整电机角度

垫些垫片调一下

网友E:
这个飞机很好飞

网友F:
这样的飞机还有拉力线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很好飞

嗯,应该成为一架经典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飞机还有拉力线问题么

不调也行的,小问题

网友:
可能是拉力角向下太多,要不停的飞、不停的调整角度、不停的折腾才是飞行乐趣

网友:
下拉角大了  看你描述重心应该也不对

网友G:
机头随油门增大而先“轻”后“重”,这是可能是下拉角偏小了。说下拉角偏大的,可能是认为前拉机下拉角会增大“相对迎角”(因为气流方向向后上方翘了),但油门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由头重说明,下拉作用比增生作用更大,故下拉作用是主要的,应稍微加大下拉角。当然这只是经验,实际需要机主自己循序渐进地试飞验证调整。仅供参考,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头随油门增大而先“轻”后“重”,这是可能是下拉角偏小了。说下拉角偏大的,可能是认为前拉机下拉角会增 ...

相对迎角,FMS  pc21的机身设计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函道有没有下拉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迎角,FMS  pc21的机身设计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函道有没有下拉角呢?

拉力线设置的本质原理是什么呢?知其所以然自然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
减小电机下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