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驱电动车原来还有这样的用处! 更新一下二孩玩越野

楼主(2017-10-21):
6个变速电机,250W一个! 24V电压!
4个6AH蓄电池
2个有刷电调可能电调不够,我用24V电压驱动,有一边电机组倒车会卡一下,我就并联4个电池12V,功率减半。速度慢半,但比较流畅!
还未完工,油未上,有点生锈了,小孩很喜欢,就拉他去坐坐。

网友A:
也不弄个座位或者保护下  这样小孩子感觉挺危险的

网友:
加个后座  出去勾引小妹子去

网友:
牛逼,直接装个摇杆,模拟转PWM写个混控的程序,这就是6X6全地形残疾乐啊!

网友:
可以换个锂电池再配个无刷电机

网友:
有这样的爸爸还能说些什么

网友:
电机直驱?

网友:
能像坦克一样差速转向吗?

网友:
感觉减震还是硬了点。

网友:
分享点细节图片呢

网友:
比我军山猫那个车好得多!!至少有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弄个座位或者保护下  这样小孩子感觉挺危险的

临时玩下,本来都不打算载人玩!

网友:
真帅~好像载人到土里功率不够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减震是不是有些硬了

网友:
哥们 请教下  电机调速器 是什么样电调?     那个怎么来实现他的正反转    谢谢

楼主:
用24V电压很好玩,我用了二个有刷的电调,金什么电调150A的。一边一个。弱点问题就是前电机抬高后二电机扭力就降了。可能要单独电调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4V电压很好玩,我用了二个有刷的电调,金什么电调150A的。一边一个。弱点问题就是前电机抬高后二电机扭 ...

你好,具体是什么电调?

网友:
大佬好,怎么调教两边的输出一直,让他可以走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