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轴承拧上后转动有颗粒感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10-21):
感觉就像是遥控器的那种一段一段的感觉,稍微有点不顺滑,拆了重装了很多次也没有解决

网友A:
变性了钢珠

网友B:
暗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暗中观察

就是不很顺滑的感觉…大佬怎么看

网友C:
可能缺油或是进了沙或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缺油或是进了沙或锈蚀

进沙和锈蚀应该不太会…可能是缺油吧

网友C:
搞点机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炸过 轴承可能挂了要换  如果轴承是新的  可能孔不正或者装歪了  偏心压迫的有点狠?

网友E:
只有推力轴承有颗粒感,如果其它部位的应该是轴承快坏了,及时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推力轴承有颗粒感,如果其它部位的应该是轴承快坏了,及时换吧。

是新机的…舵机拉臂那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炸过 轴承可能挂了要换  如果轴承是新的  可能孔不正或者装歪了  偏心压迫的有点狠?

这个对于飞行有影响吗…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件了…如果没有影响只能这样先保持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点机油试试就知道了

嗯…弄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对于飞行有影响吗…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件了…如果没有影响只能这样先保持着了

肯定有,再检查检查吧 你也没说那个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性了钢珠

那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再检查检查吧 你也没说那个部位

我在楼下上图,桨夹那的轴承

网友F:
那应该是螺丝太紧了。我450横轴螺丝太紧就是有不顺滑的颗粒感,通过打磨垫圈拧松螺丝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是螺丝太紧了。我450横轴螺丝太紧就是有不顺滑的颗粒感,通过打磨垫圈拧松螺丝就好很多。

我这个拧松了也有的…怀疑是精度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网友G:
一点点不怕的,我的470金属桨夹,颗粒感也很强。但貌似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点点不怕的,我的470金属桨夹,颗粒感也很强。但貌似不影响飞行。

嗯…那回来试试

网友H:
进砂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砂子了

应该不是,新机。刚装机

网友:
你说的是拉杆的那个轴承吧 那个感觉还好吧 应该问题不大 先装起来飞吧

网友I:
一个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字“换”。

为了个轴承发国际快递实在**……我看看要不连升级套件一起买了得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了个轴承发国际快递实在**……我看看要不连升级套件一起买了得了……

想飞得顺滑安心,恐怕只有换。至于怎么划得来,得自己盘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飞得顺滑安心,恐怕只有换。至于怎么划得来,得自己盘算了。

看来是这样…先保持这样试飞,订点升级件…看塑胶件很不爽

网友J:
如果不是轴承本身瑕疵的话,那就是设计问题。我的飞越450旋翼头控制臂也是螺丝不能拧太紧,否则就不顺畅,只能靠螺丝胶紧固。飞了很多起落了也从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是轴承本身瑕疵的话,那就是设计问题。我的飞越450旋翼头控制臂也是螺丝不能拧太紧,否则就不顺畅, ...

一侧顺一侧不顺,估计是塑胶件的问题,回来换金属试试

网友K:
可能进东西了,或者轴承滚珠锈了,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进东西了,或者轴承滚珠锈了,我的就是这样

锈的话上油可以缓解吗?

网友K:
喷wd40,一般都能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喷wd40,一般都能缓解

wd40果然神水啊…

网友L:
螺丝拧紧了,轴承已经拧坏了,桨夹轴承运动频率高,换轴承吧。
你这两个轴承之间应该有个小垫片的,不装的话一拧轴承就废了,螺丝上紧时拉力很大的。

网友:
老实更换轴承

网友M:
随时会卡死,空中出问题,炸机损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螺丝拧紧了,轴承已经拧坏了,桨夹轴承运动频率高,换轴承吧。
你这两个轴承之间应该有个小垫片的,不装的 ...

这个两个轴承是出场预装好的,具体轴承之间什么情况我还真看不出来,一会看看组装图就知道了,打算直接订一批金属升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随时会卡死,空中出问题,炸机损失更大了

轴承估计是换不了了,看看只能订几个件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侧顺一侧不顺,估计是塑胶件的问题,回来换金属试试

嗯,能问下这是什么机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能问下这是什么机子么?

小彗星,280的小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小彗星,280的小机

你在哪里?其实可以直接联系经销商或者SAB,对方会给你免费发一套相关组件过来的。我因为一些小问题找过他们,最终都完美解决,其中有一个还是从越南直接UPS快递过来的,全部免费。SAB的售后实在是太棒了,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关于SAB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在哪里?其实可以直接联系经销商或者SAB,对方会给你免费发一套相关组件过来的。我因为一些小问题找过 ...

我在日本orz…我是合利行买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轴承估计是换不了了,看看只能订几个件了…

关键问题处理在起飞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键问题处理在起飞之前

对啊…只能订几个件换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啊…只能订几个件换吧…

哪个位置的轴承?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哪个位置的轴承?上个图看看

往上翻翻,我发了。是桨夹拉臂那的轴承

网友M:
引用 楼主:
往上翻翻,我发了。是桨夹拉臂那的轴承

横轴螺丝打胶,只要没有射桨就不会有打的风险。有点卡不影响飞行,手感次一点。打胶要放置24小时,螺丝别太紧。你试试,边玩边等快递,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横轴螺丝打胶,只要没有射桨就不会有打的风险。有点卡不影响飞行,手感次一点。打胶要放置24小时,螺丝别 ...

是这样的…快递很慢很慢好像今天合利行还不上班还要等明天买,我打算换金属升级件试试…希望这个卡顿不会影响正常飞行

网友N:
轴承颗粒感的情况装700的横轴时候很常见,一般是因为横轴长度加工有误差导致螺丝拧紧后使得轴承内外圈之间产生了轴向恶性的形变从而导致颗粒感。一般拧松螺丝减小紧固力或者调整垫片厚度就能解决。在楼主这个事件中,应该也是轴向紧固力的问题。但由于楼主的飞机较小,轴承较小,难以承受恶性的形变,不能像大轴承那样在释放紧固力之后恢复滚珠形状,导致即使减小紧固力,仍然无法消除颗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轴承颗粒感的情况装700的横轴时候很常见,一般是因为横轴长度加工有误差导致螺丝拧紧后使得轴承内外圈之间 ...

感觉也可能是加工精度问题,毕竟小塑料件。不影响飞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网友O(2017-11-22):
正巧看到楼主这个帖子,也还好楼主你发了问题轴承的照片,才可能帮到你

这是 Goblin 的 mini Comet 旋翼头上的 DFC 控制臂。

这个控制臂上的轴承是两侧各一个法兰轴承,这么小的轴承不好受太大轴向力的。

有一只臂的塑料模具有一些问题,轴承座长了一些,导致螺丝稍微上紧后就把两个轴承的内圈挤到一起,受到很大的轴向力。

你感受到的颗粒感就是因为轴承受到轴向力,把滚珠都压到了轴承轨道的边缘造成的。

解决方法可以用一只撬棒,把一边法兰轴承卸下来,在两颗轴承之间加入一个孔径2.5,厚0.5-1mm的垫片。把螺丝穿入卸下来的轴承和垫片,再一起装回摇臂即可。

这里是最关键的受力部位,千万不能靠松螺丝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正巧看到楼主这个帖子,也还好楼主你发了问题轴承的照片,才可能帮到你

这是 Goblin 的 mini Co ...

谢老司机,装机后这个问题还在所以一直没动这个飞机,我之前估计也是塑料件精度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两个轴承不是那么同心,回来撬开修一下

网友:
换个轴承就好了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老司机,装机后这个问题还在所以一直没动这个飞机,我之前估计也是塑料件精度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两个轴承 ...

应该不是同心问题,是轴承受到挤压了,需要在两个轴承之间加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正巧看到楼主这个帖子,也还好楼主你发了问题轴承的照片,才可能帮到你

这是 Goblin 的 mini Co ...

原来如此,我装的时候也在想,看来以后有机会要弄垫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不是同心问题,是轴承受到挤压了,需要在两个轴承之间加垫片。

嗯嗯,塑胶件就是麻烦…换金属得了

网友P:
新的应该不会坏的,可以用就行,将来可以换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新的应该不会坏的,可以用就行,将来可以换进口的。

回来直接换金属件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来直接换金属件

没有必要,小机练技术而已,国产优质的也行。进口轴承假货不少,你自己找吧。建议电机轴承轴多备点,尾轴轴承用进口贵的,受力大转速高,就这些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必要,小机练技术而已,国产优质的也行。进口轴承假货不少,你自己找吧。建议电机轴承轴多备点,尾轴 ...

小彗星这个机子还不错,换金属加强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