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utaba控!

楼主(2017-10-21):
天九超级版,一共也没用10个小时,本人手小感觉太大,感觉手感还不如富斯i6,拿着刚好,但是我有汽油机怕i6不稳当,想换futaba,请大神推荐一款,T8FG咋样?

网友A:
t8fg老了,可以1500收个14sg

网友B:
怕什么…看来都是看价钱不看技术的啊

网友C:
随便喽  看经济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什么…看来都是看价钱不看技术的啊

还有一点是没混控吧!副翼俩舵机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喽  看经济能力

这两个不差多少钱的,关键是哪个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老了,可以1500收个14sg

收不到吧1500

网友:
飞汽油机还是PCM好~

网友D:
8fg不会比你这个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8fg不会比你这个控小

和天九还是富斯?

网友:
手小用t8sg

网友E:
T8FG吧  不过原装接收机贵(只能用6开头的) 14SG的便宜 (可以用2开头的接收机 )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天九还是富斯?

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T8FG吧  不过原装接收机贵(只能用6开头的) 14SG的便宜 (可以用2开头的接收机 )

还有这说法?接收机不能通用?

网友F:
出售全新16SZ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售全新16SZ

你那个T8便宜点卖给我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这说法?接收机不能通用?

14SG可以用T8FG的  但是T8FG不一定能用14SG的 T8FG只能用fasst制式的 14SG可以用FASST、FASSTEST  、FHSS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SG可以用T8FG的  但是T8FG不一定能用14SG的 T8FG只能用fasst制式的 14SG可以用FASST、FASSTEST  、FHSS ...

那这两个控用着一样吗?

网友G:
我有睿思凯x9d  出售  神控
我在闲鱼卖·睿思凯x9d plus se版 穿越多轴神控 带5接受x8r#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http://a.fixnone.com/F.XFQm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睿思凯x9d  出售  神控
我在闲鱼卖·睿思凯x9d plus se版 穿越多轴神控 带5接受x8r#来闲鱼,发现更多闲 ...

太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两个控用着一样吗?

14SG主要多了回传 不过这个没什么卵用吧  其他功能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SG主要多了回传 不过这个没什么卵用吧  其他功能都差不多的

谢谢啦!懂啦

网友:
t8摇杆手感和14一磨一样,

网友H:
推荐T8FG,14SG 的控我也有但一直在闲着。 14SG 较T8FG厚 摇杆四周隆起高,手小操作有死角,将摇杆柄调长可以减小死角但手的动作需要增大。T14SG较T8FG多了回传功能和200X接收机的支持,菜单设置98%和T8FG一样,外观上改进了摇杆调节孔,不用拆开机器后盖就可以调节摇杆手感,14SG 将导航触摸板改用的电容方式,个人感觉没T8FG的薄膜方式好用。薄膜方式容易磨损,爱惜着用就没事。18SZ 摇杆手感更好,摇杆四周没有高的隆起,手小操作也没死角,和T8FG握感很接近。手头宽裕上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T8FG,14SG 的控我也有但一直在闲着。 14SG 较T8FG厚 摇杆四周隆起高,手小操作有死角,将摇杆柄调 ...

以我的水平t8fg对我来说就奢侈啦!我也看图片t8摇杆边没有隆起!

楼主:
已入行货T8fg谁要天9?超级版4096..,外置高频头那款。买时比内置高频头的贵100元!这控我一共也没飞5个小时!就是落点灰。还有3个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是没混控吧!副翼俩舵机咋办?

i6三个自定义混控,副翼两舵机不是问题

网友I:
其实一般小电动,i6很爽的,小巧轻便,关键挂脖子不重,14比较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一般小电动,i6很爽的,小巧轻便,关键挂脖子不重,14比较重了。

哎!以为六通就没混控,已经买了t8fg啦!i6确实是小巧玲珑,拿着不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我的水平t8fg对我来说就奢侈啦!我也看图片t8摇杆边没有隆起!

一款5通的兼容接收价格88 效果不错,常在基站边上飞没失控过。 同品牌的6通接收容易失控,拉距测试正常但秒炸我的F3A和天翼15E。 祝楼主3D技术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款5通的兼容接收价格88 效果不错,常在基站边上飞没失控过。 同品牌的6通接收容易失控,拉距测试正常但 ...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的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款5通的兼容接收价格88 效果不错,常在基站边上飞没失控过。 同品牌的6通接收容易失控,拉距测试正常但 ...

看到了,不过我想问下,飞3d襟副翼混控,一个副翼插一通道,另一个副翼舵机插在哪?四通接收难道要用Y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不过我想问下,飞3d襟副翼混控,一个副翼插一通道,另一个副翼舵机插在哪?四通接收难道要用Y线 ...

要是他爹原厂接收一般是一,六通,系统自带副翼混控功能,再用开关混控两个副翼就OK了。我用睿思凯兼容接收机设定mini dlg,副翼接一六,再来一个可编程混控,油门通道混控襟翼,再带平尾补偿,一个混控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他爹原厂接收一般是一,六通,系统自带副翼混控功能,再用开关混控两个副翼就OK了。我用睿思凯兼容接 ...

表示看不懂,控到了再好好研究,希望到时候指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不过我想问下,飞3d襟副翼混控,一个副翼插一通道,另一个副翼舵机插在哪?四通接收难道要用Y线 ...

RFA04 是5CH 接收机 商家误以为是4通接收
设置分为两步
1, LINKAGE MENU -> MODEL TYPE -> WING - NORMAL 2AIL  选择2个分开的副翼
2, LINKAGE MENU -> FUNCTION->5 - AIL2  5通道分配给副翼2

网友:
FUATBA T8FG 通道也是可以自由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fg不会比你这个控小

不是小,是边薄,我的手没死角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小,是边薄,我的手没死角啦!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