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教灿烁TK16声组如何设置炮管伸缩和上扬的舵机反向呢?

楼主(2017-10-21):
请教灿烁TK16声组如何设置炮管伸缩和上扬的舵机反向呢?我按你给的说明书搞了,炮管上扬和伸缩一直是反的,K2,K3两个开关打开声组电源后上下来回两次后关机重启,期间遥控器打开和不开都试过不管多少次都没变化,请教一下大家我的操作过程有不对的吗?还是方法不对,谢谢了!

网友:
遥控器设通道正反就能解决!

网友A:
K3好像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可以买个舵机反向器接在上面就可以了,C总出电调TK16好像可以在K3上调样,问问C总。TK16可以在上面调舵机反向!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好像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可以买个舵机反向器接在上面就可以了,C总出电调TK16好像可以在K3上调样,问问C ...

谢谢了!我试过K3开关上下两次改舵机方向的方法,折腾了一天都没用。我用两个KT16的声组按这个方法调试均无效。联系C总多天都不回复,对此比较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试过K3开关上下两次改舵机方向的方法,折腾了一天都没用。我用两个KT16的声组按这个方法调试均 ...

直接买舵机反向器解决问题 不贵就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