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新买的空机要装什么规格的螺旋桨,电调,电机之类的?

楼主(2017-10-21):
各位大佬!我是新手,模拟器已经练了几个月了,打算买一件空机自己组装,但是看到有的贴子说什么规格的电机配什么尺寸螺旋桨,有点晕,怕大马拉小车。
空机:塞斯纳172
机身长:75CM
机翼长:94CM
起飞重量:470G(这是空机重量吗?)
遥控器:天地飞7(已经买了,模拟器也是用它玩的)
这个空机该搭配什么规格的组件比较好,能推荐下吗?
特此请教大家
谢谢了额

网友:
这个重量估计2212就可以拉起来,具体用多大的桨和多少kv还需要看你的起落架有多高

网友A:
建议2216电机,40安电调,kv选1000-1400之间,1250配9寸桨最好。起飞重量是你飞机的全部重量,包括电池和桨。空机不是起飞重量。电机都没有确定哪来的460起飞重量,确实460可以用2212电机,kv不变。新手动力充足比较好飞,但是头拉机,炸鸡电机轴和大桨就废了,电机损坏风险很大,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216电机,40安电调,kv选1000-1400之间,1250配9寸桨最好。起飞重量是你飞机的全部重量,包括电池和桨 ...

你好!可以帮我看下这样配置对吗?
机型:塞斯纳172
机身长度:75CM
机翼长度:94CM
空机重量:300G
起飞重量:470G
电机:郎宇  X2216 KV125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舵机:银燕 EMAX 金属齿轮 9G
电池:格氏  ACE 11.1V 3S 2200MAH 30C
螺旋桨:9寸

网友(2018-04-15):
这个机翼,建议用小点的动力,反扭不大,场地小还好飞

网友:
新手不需要那麼強的動力,不要飛得太快,  2212-1000kv  8X6慢飛槳   3S/1500mA  25C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帮我看下这样配置对吗?
机型:塞斯纳172
机身长度:75CM

电调用20A就够了。电机XXD2212KV1400,8060桨,舵机普通9G足够不用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