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飞控调参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17-10-21):
按照网上的视频进行调参设置,结果在地上会打转,并且往一边偏,无法飞行

网友A:
电调校准~ 检查电机顺序和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 检查电机顺序和转向~

我校准了两次,但每次都是把油门推到一半电机才开始转,,这是电调校准没校准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校准了两次,但每次都是把油门推到一半电机才开始转,,这是电调校准没校准好吗?

推到一般才开始转 说明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