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穿越机做个美容吧

楼主(2017-10-22):
前几日翻淘宝时偶然发现了一种方形LED灯珠,看起来挺好看就买了几个。放到穿越机上效果还不错,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分享过程

不想看过程的可以直接拉下去看效果

尾灯控制器是用来控制尾灯闪烁的,在汽车用品店买会比模型店里便宜点

网友A:
不会是cc3d吧?现在都是编程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cc3d吧?现在都是编程灯

我用的还是CC3D,实在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
效果看着挺酷的

网友:
很不错  学到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强,这个灯的功率小,白天飞几乎看不到灯光效果,这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这个灯的功率小,白天飞几乎看不到灯光效果,这也是问题

是的,室外强光下确实效果还是差了点

网友:
用热缩管包,好主意

网友:
装上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C:
就这飞机,倒贴钱叫我飞我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飞机,倒贴钱叫我飞我都不要

请注意这个帖子的意义在于分享方法而已,跟我的机没什么关系,他只是个载体,你有意见就明着提出来,看不下去就关贴走人,留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没什么意义。谢谢

网友D:
这种形状的LED大多是早期设产品,多用于磁带录音机等音量电平指示用,本身亮度不高
被热缩管包上后则变成指向性非常强的LED了,导致LED正前方亮度最高侧面只能看到一点亮
做飞机装饰挺好看的,但还是不实用啊,建议还是选用平头散射光的LED做飞行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形状的LED大多是早期设产品,多用于磁带录音机等音量电平指示用,本身亮度不高
被热缩管包上后则变成 ...

我之前也发现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把那个雾面尾灯打磨了下,散光才好了些,不过前灯没打磨过就不行了。看了你的回复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