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条件一样,飞机推力明显下降。

楼主(2017-10-22):
大家帮忙分析哪里出问题了!
以前50%油门起飞,电流20A左右,
这次50%感觉没力(没有飞机要窜出去的感觉)也没在意,这次起飞失败。
使用80%油门顺利起飞。
回来和以前OSD对比

在50%油门下
  以前电流20A左右
  现在电流10A左右
    要在75%油门电流能达到20A
以上变换是在所有设备参数没有改变下产生的。
大家帮忙分析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
遥控:天7
电调:银燕40A
电机:朗宇2824KV1100

油门曲线没有改变过

一下是以前和现在对比图(电压、油门)一样,可电流小了好多,电池也更换对比过。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桨是不是也换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桨是不是也换小了

油门行程校准过,桨一样的

网友B:
电机功率和磁铁有关系,换个新的电机测试。判断电机功率下降,也就是有一定退磁或者衰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和磁铁有关系,换个新的电机测试。判断电机功率下降,也就是有一定退磁或者衰减,造成的

这个也会?就2天前和2天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会?就2天前和2天后!

油门是可以调节的,不用纠结。你要测试最大推力是多少才对。通过遥控器设置,40油门能达到你现在的电流或者更大,不总纠结。你了解油门曲线和中立点可以调节,最高点可以是任何一个点,120,100,70油门的设置,在摇杆行程显示百分之五十一的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电机功率也不一样。测试电机要最大输出满电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是可以调节的,不用纠结。你要测试最大推力是多少才对。通过遥控器设置,40油门能达到你现在的电流或 ...

主要是无缘无故产生变化,担心某个设备出现问题了。

网友C:
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要么像楼上所说是电机过热导致退磁了,要么是电机漆包线断了一根或几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油门行程重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要么像楼上所说是电机过热导致退磁了,要么是电机漆包线断了一根或几根。仔细 ...

电机如果线断一根还会转吗?如果是,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重现校准一下

校准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如果线断一根还会转吗?如果是,怎么检测?
漆包线断一两根依然会转,功率会降低,电流会减小,用眼睛看应该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断一两根依然会转,功率会降低,电流会减小,用眼睛看应该是最方便的。

看不出有损伤,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无缘无故产生变化,担心某个设备出现问题了。

多看控说明书,弄好遥控器的功能和设置。太强大了,各种混控和设置,只有想不到没有实现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有损伤,有没有别的方法?

那就换个电机或者电调来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控说明书,弄好遥控器的功能和设置。太强大了,各种混控和设置,只有想不到没有实现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个电机或者电调来排除一下

网友:
电机半断线、电调过热保护、……都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