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技术

楼主(2017-10-22):
请问大神们D10遥控1002接收。场地也换了接收机也换了,拉距测试才100米都不到。是不是哪里坏了?好修吗?大概得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具体情况  无从判断

网友:
应该是高频头坏了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送厂返修吧 联系方式在华科儿的官网应该能找到

网友A:
高频头坏或者天线接触不良。

另外,我50出一个没用过的原厂高频头

网友:
是白色的d10么?

网友:
听说好多黑色d10会出现这问题,我的也是黑色,能飞4000左右

网友:
看你的电磁环境了 影响非常大的    而你什么都没说
我黑色D10 1002接受  在家附近  功率开到20DB 距离不到30M     到了飞场 功率10DB  在空中大概不到400M   远了看不见  从来没失控
好好检查下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坏或者天线接触不良。

另外,我50出一个没用过的原厂高频头

你的联系方式.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