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换主电机一点疑问

楼主(2017-10-22):
我的450原电机3S KV4000,最近想换个主电机,看豹子电机有款176元的,KV有3200和3500没有4000的,不知换KV3500的行不行,电机齿用不用换,换的话要多少T的?

网友A:
计算出现在的齿比,还原现在的齿比就可以了。要学会计算。换3200/3500都没有问题,需要相应的电机齿来调节齿轮比。也就是转速保持不要有大的差距,然后调节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现在的齿比,还原现在的齿比就可以了。要学会计算。换3200/3500都没有问题,需要相应的电机齿来调节 ...

你的说法不完全正确,模型向来虚标,不同品牌性能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我的固定翼,xxd2200电机用6寸桨过热,朗宇2400电机用6寸甩爆桨。楼主的原来电机什么品牌?如果品质差于朗宇花牌并且不过热,换同kv即可,如果过热3500试一试,不行就换电机齿,也不贵。

网友:
花牌2221-3980kv,貌似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