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接收机在5v电压下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7-10-22):
富斯的新接收机A8s和x6b接收机在5v电压下无法正常工作与遥控器时断时连,遥控是富斯的i6s,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用过富斯的 i6 和i10,接收分别是i6A  i10A  ,5V供电,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一个朋友把i6从桌上摔了之后,遥控和i6B时连时断,后来返厂了。

网友A:
A8S之前有试过跟I6S控时不时断信号,后来全部返厂返修回来暂时没发现问题,旧款A8S确实有些问题,每次开机默认ibus模式,sbus每次都要按键,现在新版的据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S之前有试过跟I6S控时不时断信号,后来全部返厂返修回来暂时没发现问题,旧款A8S确实有些问题,每次开机 ...

嗯,那我在问问客服,富斯的这太闹心了。

网友:
天九路过,有问题我可以解释

网友:
A8s和x6b接收机能用在F3,F4飞控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