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设置大小舵量,一边副翼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22):
用的是副厂的接收机,第一通道跟第五通道接的是副翼,飞起来正常,但设置副翼大小舵量,只有一边有反应,请问如何设置?目前就设置了图片那些

网友:
你双通副翼,就15都要设置

网友A:
dual rate里还有一个ai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al rate里还有一个ail2

没有ail2呀,只有AIL-ELE-RUD-THR-CAMB

网友B:
通道5在function里面要改名字,gear改成ail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5在function里面要改名字,gear改成ail2

多谢了,已经设置了,测试好了

网友:
  思翼科技官方网站(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