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六)3D打印系列--硬盘电机制作精磨床

楼主(2017-10-23):
3D打印系列--硬盘电机制作精磨床

        实际上很多人用硬盘电机已经做过磨床,但要耐用、方便还要有颜值的并不多;硬盘电机为无刷电机,转速和精度都非常之高,用硬盘电机制作精磨床除了扭矩小点,用来精磨修复小零件、小工具还是很不错的。我制作的这个硬盘电机精磨床,采用3D打印的外壳,采用电磨机用的2mm厚直径100mm的砂轮盘经久耐用,轮盘下有托盘收集粉尘,无极调速模块,12V直流外供电,体积小巧,非常适合精磨小零件等材料,我主要用来精磨小零件、小工具、雕刻刀、印章料、钻头等。
硬盘电机,只用三线,白线不要,做的3插针接口
调速模块D了个铝合金外壳,精磨机面板开关+6mm电源插座+led指示灯
3D打印
第一次打印这么高的大件,打印了11个多小时
内部结构,2侧为重铁安装槽
磨盘下带有电机防尘圈
打印中
装上硬盘电机和磨屑托盘(侧面开磨屑排出孔)
砂盘孔与电机轴稍微磨一下,压入并做平面水平校正;本想做个砂盘压盖固定砂盘,但由于电机的反丝螺丝找不到了,暂时用JR600胶进行灌缝固定,装配完成
正面有双色指示灯装饰一下
底面防震泡沫
侧面有出屑口
         使用感受:用12V 直流外接供电,无极变速,转速很高,由于功率有限,只适合打磨小物件,不断轻压轻起,精度较高,耗电很小;整机需用合适的重铁固定底座(植入2个侧腔内),否则整机太轻会致高速运转时产生高速共振;如果想打获得更好的打磨精度和效果,可在砂盘托盘外侧加上个小支架更便于灵活支撑打磨的物件

网友A:
打印机多少钱?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多少钱?好用吗?

好像是不到1400,还行,调整很重要,我调的还不是太好,3D打印的第一层是关键...

网友:
一下子高大上了  很不错哦

网友:
     _∧_∧_
     ((`/  )
    /⌒    /
   /(__ノ\_ノ
  (_ノ |||
好棒啊~~赞~~~
 ∧_∧ ∧_∧
((  ))) )
`\   ∧   ノ
 /  |/  |
(_ノ_)_ノL_)

网友(2017-12-04):
3D打印真是好,做的沙盘机真漂亮。

网友:
砂轮的粒度是否有些大?磨小的钻头不太适合。(仅供参考)

网友B(2018-01-07):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做到打印的东西不翘边,我看你打的大面积的都不加边线都不翘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做到打印的东西不翘边,我看你打的大面积的都不加边线都不翘边?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块柔性热床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块柔性热床垫

谢谢,你机器上热床上黑色的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机器上热床上黑色的就是吧

是的哦,,不过价格有点小贵,但贴纸很麻烦啊

网友C(2018-02-06):
楼主这款打印机型号可否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款打印机型号可否分享下

搜爱能特3D打印机

网友(2018-03-23):
好有型的设置,这个不错,磨铝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