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处女丢

楼主(2017-10-23):
前些日子闲着没事做了一架纸飞机玩视距,飞了好几个起落,打算玩几次上飞控玩视距内FPV,然而就在上周五丢机了,下午到飞场的时候有一点风,上天飞了十几圈后风突然刮的很厉害的瞬间吹出去好远,第一反应迅速副翼打到底转向 试了好几次转不过来,然后关油门推升降然而已经失控了(目测有400米远 以前800米都没事的),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螺旋桨高速运转的声音,再看飞机正在螺旋上升,卧槽了!!猛然记起在遥控上选了这个机型后没有设置失控保护,赶紧打开设置一看,麻痹的油门那里是90%,彻底懵逼了,呆在原地拿着遥控器,看着越飞越高越远,直到看不见,但是偶尔能听到螺旋桨高速旋转的声音,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不知道能飞到多高,也不打算去找了,飞机消失的方向是一大片高低起伏的山林,也不用担心没电后掉下来伤着人,想想有点沮丧,怎么特码的就忘记设置失控保护了,教训啊教训

网友:
楼主节哀,我的X8也被丢了,
低头看了一眼屏幕,抬头就找不到飞机了,
然后切返航,被飞控带走了,估计是GPS飘星了,返航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想切手动飞回来,图传又花了。。

网友A:
为楼主默哀,你的有飞控损失还惨一些。
我是裸飞视距内丢的,上天前首先检查了失控关油,也是风大越绕越远,技术不行还是丢了

网友:
这就是提空回家的境界么?

网友:
玩FPV还是记得失控保护好,避免干扰,断控等情况。

网友:
丢了才能进步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默哀,你的有飞控损失还惨一些。
我是裸飞视距内丢的,上天前首先检查了失控关油,也是风大越绕越远 ...

你还是适合玩天线啊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默哀,你的有飞控损失还惨一些。
我是裸飞视距内丢的,上天前首先检查了失控关油,也是风大越绕越远 ...

枫叶大神,那机上面没有飞控和图传,就是个纯视距玩的,本来打算玩几次装上设备的,结果特娘的粗心大意给飞丢了,刚买的定位器还没有到,之前买了两个分别装在小胖和冲浪上了,懒得拆所以又买了个,入魔的时候看过 清男神君 的FPV之路有一句话记得特别深刻,玩FPV不装定位器坚决不上天,话说回来我特么的就是看了清男的帖子一头扎进了FPV里,小钱钱花的搜搜的,那个帖子简直太坑了

网友:
正常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枫叶大神,那机上面没有飞控和图传,就是个纯视距玩的,本来打算玩几次装上设备的,结果特娘的粗心大意给 ...

感觉新手起飞前写好小纸条,尽量详细的考虑到方方面面,比如看风向,失控设置等等基础检查事项,这样不会有遗漏
可能上天后的风险会小些

网友:
再搞一台,寻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