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路 求推荐一个续航20分钟左右的四轴配置

楼主(2017-10-23):
         本人以前玩固定翼,对多轴了解不多,以前也就组了个入门的f450  穿越 练手 手头有个p3p可禁 飞了,无奈想自组一个 要求续航时间20分钟左右 这是目前自已想的配置 请各路大神指点 哈哈
        1机架:猛禽GF400mm或LJI550折叠机架或LJI450mm机架 考虑便携?
        2动力套:朗宇X2216  880kv?乐天20a或40a电调考虑以后升级用?
        3飞控:目前考虑apm2.8或其他求推荐 爱捣鼓
        4控:天9  4096
        5图传:欧姆威600mw加肥鲨天线
        6动力电:未定 是用3s还是4s 容量要多大?
        7云台:未确定 求推荐 ?
        8目前存在以上疑问 还有以上配置是否合理 能否达到目标 求各路大神指点
         9如果有大神成熟配置 请列出 谢谢啦 哈哈。。。

网友:
电机小了,加了云台就不够力了。建议3508或4110

网友:
20分钟的续航是挂多重载荷?看样子你是要挂云台相机吧,建议你用5015KV200左右配大桨,16850电池(前提是电流不超标)

网友:
这种基本都能预选算出来,关键就是减重,以及上18650

网友A:
我2212的机子,上前置2轴,运台。18650电,1250克,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212的机子,上前置2轴,运台。18650电,1250克,18分钟

什么机架

网友B:
看看这款机架如何 重量超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款机架如何 重量超轻

哪个机架

网友:
就是图片这款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212的机子,上前置2轴,运台。18650电,1250克,18分钟

关键是用18650不怕过放, 才能有更长滞空时间, 用锂电就不行了

网友:
动力用好的的吧

网友:
底价出一个轻量化伞折机架和老虎air350动力套 搭配4s5300空载悬停25分钟以上

网友C:
收个二手精灵20分钟妥妥的

网友:
推荐DH410或者DH600,比较轻,强度不错,就是装起来比较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个二手精灵20分钟妥妥的

不可能我p3p留空15分钟左右 别听大疆胡说

楼主:
现在准备用朗宇3508 580kv 乐天40a lji550机架 想装14寸桨  4s电可行不 各大神 留20分钟以上

网友:
飓风3510 350KV(记不太清,就是最低KV的),或者朗宇4110 340KV,配上6S 10000或者12000电池,加上1555碳桨,起飞重量控制在3.5KG以内,越轻越好,基本30分钟没跑(不是悬停,是航线)。飞控建议直接用PIX,机架推荐X型。

网友D:
这些选择都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选择都不怎么样

搞了个h4 680  郎宇4112 乐天40a

网友D:
看了下评论 想不到论坛这么多键盘大神啊 我都不敢说话了 楼主估计得被坑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评论 想不到论坛这么多键盘大神啊 我都不敢说话了 楼主估计得被坑惨

啥情况 我配件都要到了

网友E:
现在自组四轴(与同级别的成品机相比)真的不合算了,除了可以享受一些自制过程中的乐趣和自制完的成就感,就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D:
楼主居然都把配件给买了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自组四轴(与同级别的成品机相比)真的不合算了,除了可以享受一些自制过程中的乐趣和自制完的成就感 ...

其实就是爱捣鼓 要说玩还不如我那个p3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都把配件给买了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h4 680机架 朗宇4112 380kv电机 乐天40a可以不 pix飞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h4 680机架 朗宇4112 380kv电机 乐天40a可以不 pix飞控 ?

你就这样问 神仙才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这样问 神仙才能回答

那就当你神仙了

网友D:
我只能说这个配置能让飞机飞起来 然后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这个配置能让飞机飞起来 然后没了

看来键盘侠最近又增加了某些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键盘侠最近又增加了某些人啊

就你这态度 我都觉得给你打字浪费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态度 我都觉得给你打字浪费生命

就你这态度也没必要,说别人是键盘侠,别人至少给了建议,不像你不想说就算了,一上来就嘲笑别人说是键盘侠,你这难道不也是吗?说了这么多,你除了嘲笑别人你还会啥?搞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h4 680机架 朗宇4112 380kv电机 乐天40a可以不 pix飞控 ?

为啥LZ不用4110呢。。。

网友:
250小四軸 刷 inav 1.70 電池 18650 NR 3S2P

停懸25分 用掉 41xxmah

网友:
山精2外壳、致盈2214、傲云9450、化骨龙15A、大飞鲨X6、200mw图传、飞宇mini2D、山狗,+自组4S 4900mah,全重1215g,续航2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