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月:请教 Pix 飞控,软件方面。呼叫 ZhangPengSir 等诸位高手。

楼主(2017-10-23):
呼叫 ZhangPengSir 等诸位高手。
2017-10月:请教 Pix 飞控,软件方面,的搭配问题:

看见 Pix 出了 V3.5x 的 新固件,于是上周就折腾:
可是下载的 MissionPlanner-1.3.50.zip 根本无法在 WinXP 运行
仔细一看——该软件的运行要求是:Win8.0/8.1 ,Win10 糟蛋 。。
俺不可能为 弄个飞控,去把 整台电脑 都换掉 吧 !于是 删除,
回到旧的MP版本,开始下载固件:firmware 3.5Heli.hex 873162 Byt。

可是这个 新版本 固件,怎么也无法 从电脑下载到 飞控里去 !?
【好在】:它居然 没把 旧固件 Heli V3.33 给 冲掉 。。。

各位——高手,多多阐述 一下 新版本 软件 搭配吧 。

网友A:
升级win10就行不用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win10就行不用换电脑

  你是说:以前 标准安装 XP 的电脑,
可以——直接 升级 Win10 成功 ?

网友:
这个当然了, 我也刚升级了个旧笔记本, xp直上wi10

网友B:
还有个方案,建立虚拟机或者安装双系统
不过NT5的系统和NT6都不太兼容,别说是UEFI系统了。所以双系统不是个好的选择,还是用虚拟机更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方案,建立虚拟机或者安装双系统
不过NT5的系统和NT6都不太兼容,别说是UEFI系统了。所以双系统不是 ...

俺 的 Hasee 本本,装了 两块固态盘。C,D,E,F。倒是可以试试:两块固态盘,分别装 Xp 和 Win10 。

就是不知道,Win10 是否能 【自认】各种驱动 。。

网友:
可以在全部参数表自定义输出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 的 Hasee 本本,装了 两块固态盘。C,D,E,F。倒是可以试试:两块固态盘,分别装 Xp 和 Win10  ...

倒不是盘的问题,BIOS的启动设置可能会冲突。WIN10是UEFI启动,XP是Legacy boot启动,需要在BIOS中切换,选了一种启动方法另一个不改设置就没法进去了

网友:
我的情况供参考:Win7+ MissionPlanner-1.3.50  刷了3.53Heli
需要注意的是MissionPlanner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方法是MissionPlanner图标上右键,选择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Mini Pix没有8通道输出,我的方法是电调接接收机6通道,
遥控器设置为一个2位开关控制,下端输出0,上端输出50%
电调是好盈50A V3 提前设置为定速存储模式,
6通道输出50%时,定速2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不是盘的问题,BIOS的启动设置可能会冲突。WIN10是UEFI启动,XP是Legacy boot启动,需要在BIOS中切换, ...

  先 谢谢 10楼 的 方法 。。。
可是 这是 全新的 Win8 平板电脑,已经安装好了
Framework .NET v4.6.2 版本,可是 MP 还是卡死
【这就是 为什么 俺 从来都是 尽量使用 老版本】
新版本 费力折腾,最后 居然还不能用,白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