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求助 PIX4D跑出来的3D模型 是点云状态,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7-10-23):
     用PIX4D跑了两天,800张照片的3D建模,结果是点云状态,看着和百度上生成的图片相差好大,怎么处理?

楼主:
没人么?求高手指教或者教程,谢谢!

网友A:
点连成线,线连成面,LZ第一步做好了,接着往下就行了

网友B:
继续跑啊,把三角网格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跑啊,把三角网格跑完

PIX4D不是三个部分吗? 全部跑完了啊!点开空三射线编辑器,然后就是点云的三维模型,看个大概还行,不能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跑啊,把三角网格跑完

还有这个三角网格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连成线,线连成面,LZ第一步做好了,接着往下就行了

这个是三步都跑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4D不是三个部分吗? 全部跑完了啊!点开空三射线编辑器,然后就是点云的三维模型,看个大概还行,不能 ...

那就结束了,本来就不能细看的,想细看要后期渲染贴图的

网友C(2019-01-07):
求楼主PIX4D软件哪里有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PIX4D软件哪里有的下载?

pIX4D官网就可免费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4D官网就可免费试用

免费试用就算了。找个pojie版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