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升降通道只能输出两个值

楼主(2017-10-23):
刷了deviation 4.01的固件,升降通道目前只能输出两个值,不动的时候如图所示,在最低位置,稍微向下拨一点模拟器到最大位置,遥控器一直拨到最底下模拟器都是在最大不变,遥控器向上拨模拟器没反应。遥控本身的通道监控是正常的,100%到-100%均匀变化。

连了地平线接收舵机反应基本也是这样。

楼主:
连模拟器有时候各个通道乱跳,没有操作摇杆,输出大幅度变化

网友A:
设置错误
1、摇杆校准了没
2、输出曲线是否正确?

上传升降混控的遥控器图,或者上传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错误
1、摇杆校准了没
2、输出曲线是否正确?

校准了,输出曲线都是45度曲线。遥控器本身的通道监控是正常的,就是输出的模拟器或者接收机不正常

楼主:
遥控器自己监测正常,拨动摇杆从-100%到100%,模拟器输出和接收机输出都不正常,还乱跳,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给个建议呀

网友:
既然硬件不知道有啥问题那就刷机试试=_=

楼主:
刷了个机,发现其实还是设置的问题。如图所示,模拟器的PPM协议设置要改一下。
现在系统搞成5.0的英文版的了。
菜单里那么多协议可选,有没有办法减少?
没装高频头,很多协议其实没用。我都没把这些协议文件拷贝到遥控器里,不过菜单里还是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