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屑真的很烦....很烦.....

楼主(2017-10-23):
立柱顶上丝杆轴承端盖上面拆个螺丝. 边角余料再利用.钻孔
当年做工作室多余的扁铁..对中燕尾螺丝固定.
扁铁两端用废物铝合金角做连接座
这样..
继续多余扁铁..切割两半
燕尾螺丝固定.当然.固定一个点还是会转.自由度约束不足
点一滴焊搞定.
家里多余的地板革裁了钉上.....

越看越他妈觉得像是一个穿着风衣的暴露狂在对我亮屌.....有没有??????

网友:
穿风衣的....哈哈哈

网友:
原来是铣床穿风衣!!

网友:
其它不重要,达到目的就好。

网友:
有屌,又有风衣..............你究竟还想怎样?

网友:
楼主好有想象力

网友A(2017-12-09):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不过确实比较屌!
清理铁屑可以用交流电磁铁,铁屑多时用磁铁吸出来,停电后铁屑就掉下来了集中收集,还对机床没有影响,反而对机床能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不过确实比较屌!
清理铁屑可以用交流电磁铁,铁屑多时用磁铁吸出来,停电后铁 ...

求DIY教程

网友:
我见很多加工店都会用永久磁铁,简单方便,我也是用永久磁铁。但长时间使用永久磁铁肯定会对设备有磁化影响,借鉴电磁起重机,还是用交流电磁铁效果好,就是要接根线,插电源使用麻烦点,自己随便找个变压器铁芯做个电磁铁就行,或找个380V变压器直接切开一侧铁芯,即可使用220V交流电,尽量不要长时间通电,也不需要长时间通电,通电吸铁,吸出后断电,铁屑自然掉落可以收集起来。
        有条件可以做个丝杠滑台。用步进电机就可以半自动控制了。

网友:
一怒之下的创作!

网友(2018-01-28):
好有想象力

网友(2019-01-27):
办法就比困难多

网友: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

网友:
给人看的面,也遮掩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