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样配置是否合理

楼主(2017-10-23):
机型:塞斯纳172
机身长度:75CM
机翼长度:94CM
空机重量:300G
起飞重量:470G
电机:郎宇  X2216 KV125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舵机:银燕 EMAX 金属齿轮 9G  (这款飞机需要几个舵机啊)
电池:格氏  ACE 11.1V 3S 2200MAH 30C
螺旋桨:9寸 (为什么我在网上没找到9寸的浆,晕)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说下
小白再次谢谢了!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顶~~~~~~~~~~~~~~~~

网友:
舵机4个,加上襟翼一共6个

网友:
一米不到的翼展,用2216,很爽的,绝逼不是2212那种慢悠悠,9寸桨很多啊

网友A:
就是四个舵机。怎么不上182?1.2米,好飞,稳定些

网友:
我182只用2212 kv1400电机加8下桨,也行

网友:
打错了字。我182只用2212 kv1400电机加8寸桨,也行

网友:
配置不错,不过要是一次都没飞过固定翼的话分分钟是要炸烂的节奏,动力越足炸的越狠

网友:
2212就可以了,2216用在1.2米翼展都足够。

网友B:
另外螺旋桨搜9047要用大孔桨

网友C:
电机,电调,舵机,都是高配

网友D:
500G不到的小机用2212吧,2216的反扭会影响到飞机的,飞机太轻了,不用你这飞机估计600G左右,不可能只有480G,不要单纯的追求动力大,用2212够了

网友:
我对楼主这个重量非常怀疑

网友E:
2216电机加浆加40A电调加4个舵机起码130克,你空机只有170克?一米翼展塞斯纳不太可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6电机加浆加40A电调加4个舵机起码130克,你空机只有170克?一米翼展塞斯纳不太可能把

新手,不太懂,上面的空机重量是网上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G不到的小机用2212吧,2216的反扭会影响到飞机的,飞机太轻了,不用你这飞机估计600G左右,不可能只有48 ...

电机换A2212 KV1400 可以吗?其他的还需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螺旋桨搜9047要用大孔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四个舵机。怎么不上182?1.2米,好飞,稳定些

新手,一开始飞这么大的可以吗?
我模拟器也就练了几个月,实机还没飞过。
还有想问下4个舵机是哪4个啊。  方向舵1个 升降舵1个 副翼2个这样对吗?
升降舵我怎么觉得也要2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一开始飞这么大的可以吗?
我模拟器也就练了几个月,实机还没飞过。
还有想问下4个舵机是哪4个啊 ...

其实大飞机比小飞机好飞多了,只是新手怕炸机,心理压力会大一点。四个舵机是你说的那样,一个升降,一个方向,两个副翼,要一根Y线连副翼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一开始飞这么大的可以吗?
我模拟器也就练了几个月,实机还没飞过。
还有想问下4个舵机是哪4个啊 ...

升降一个足已,很大的飞机会分左右尾翼单装升降,那才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飞机比小飞机好飞多了,只是新手怕炸机,心理压力会大一点。四个舵机是你说的那样,一个升降,一个 ...

哦。。。
电机:郎宇  天使 A2212 KV140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舵机:银燕 EMAX   (我这个级别的飞机舵机要用几G的)
电池:格氏  ACE 11.1V 3S 2200MAH 30C
螺旋桨:9047桨
这个配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电机:郎宇  天使 A2212 KV140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

9克就可以了,12克的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一开始飞这么大的可以吗?
我模拟器也就练了几个月,实机还没飞过。
还有想问下4个舵机是哪4个啊 ...

你还练习几个月的模拟,我就练了两小时不到
练模拟主要是熟悉摇杆,养成条件反射,提高反应能力。
我从飞第一架飞机到现在,已经买了飞了十多架飞机了,你猜猜我玩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电机:郎宇  天使 A2212 KV140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

忘记了告诉你,2212   kv1400电机别上九寸桨,大油门容易烧电机。8寸桨就行!8060桨。记得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电机:郎宇  天使 A2212 KV140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

你的飞机装起落架没有?

网友F:
你这个飞机配置还可以减,轻一点好处多。2212电机KV1400配8吋桨时,电调30A足矣,电池用3S1500mAH的就够了。这样整机重量更轻,更容易飞,炸机损失也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换A2212 KV1400 可以吗?其他的还需要换吗?

1400可以的,用1250和90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练习几个月的模拟,我就练了两小时不到
练模拟主要是熟悉摇杆,养成条件反射,提高反应能力。
我从飞 ...

额,,,,多久了,你发的塞斯纳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装起落架没有?

没,起落架一般买的空机不是都有送的嘛。跟起落架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飞机配置还可以减,轻一点好处多。2212电机KV1400配8吋桨时,电调30A足矣,电池用3S1500mAH的就够了 ...

30A是不是更适合我这款机子啊,电池小了是不是飞的时间短啊?
我这是沿海地区太轻会不会不好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A是不是更适合我这款机子啊,电池小了是不是飞的时间短啊?
我这是沿海地区太轻会不会不好控制啊

主要是你的飞机小了,飞机越小越难飞。翼荷载大的飞机速度快,新手难控制。

楼主:
新手飞多大的塞斯纳比较好一点,换大点的飞机是不是配置也要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多久了,你发的塞斯纳是多大啊!

1.2米的翼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起落架一般买的空机不是都有送的嘛。跟起落架有什么关系吗。

我装了加强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飞多大的塞斯纳比较好一点,换大点的飞机是不是配置也要换啊!

1.2米。你模拟练习怎么样了?个人觉得冲浪者比这个容易飞,1.4米,或者2米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飞多大的塞斯纳比较好一点,换大点的飞机是不是配置也要换啊!

如果上182,就是和我一样大的1.2米的,也能用你这套动力,2212   1400kv,30-40安电调,8060八寸桨,2200电池

楼主:
额。。。我新手飞1.2米不知道怎么样?我这里是沿海地区,风好像比较大,经常台风的。

楼主:
这个起落架是比较好看,结实,重量应该也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