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恋人之DX9 /D7e对比暨冗余天线效果及D7e要与不要

楼主(2017-10-24):
白色恋人之DX9 /D7e对比暨冗余天线效果及D7e要与不要

之前预告了“白色恋人”。现在解释下“白色恋人”的来历。说来简单,照片里的“白色恋人”是一个金属盒,本来是装巧克力的,现在被用来当作简易屏蔽盒,用于测试射频相关内容。用屏蔽盒的好处显而易见,不需要再为测距测灵敏度而跑很远的路,而且屏蔽盒可以做到测试条件可控可重复性好。那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设置,就用“白色恋人”来命名了

本篇介绍不同遥控器性能的对比。

测试目的:客观对DX9以及D7e射频性能做定性比较,包含遥控距离以及冗余天线的作用。
测试方法:
- 遥控器为Devo7e和DX9
- 手持遥控器从白色恋人后退,直到信号开始断续,此为最大控制距离
- 继续后退直到完全没有信号。然后往回走接近白色恋人。当信号重联并稳定时,此距离为有效控制距离
- 后退过程中不断变换天线方向,在任一个方向信号断续即判为失控;只有当所有方向都有稳定信号才判为有效控制

本测试属于定性式而非定量式,故其具体数值(比值)只具参考价值,但各数值之间的相对大小关系为真。

下图为测试设置。测试的接收机以及电源舵机分别位于不同隔断。电源采用3S 2200mAH锂电加30A电调。实际只用了电调的BEC部分。电调信号线通过开关接接收机的电源/对码口。开关一端有对码头端口,可以在不重新接线情况下给接收机对码,只要在打开开关前先在开关的对码端口插上对码头即可。舵机接油门通道。由于金属盒比较薄,当快速移动油门杆时,舵机臂能通过盒体发出比较响的声音,以此判别油门动作是否与舵机持续联动(信号好坏)。

实际试测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白色恋人毕竟不是专业屏蔽盒,屏蔽效果有限,当用来全功率测距时仍旧需要退出很多路,这就抵消了使用屏蔽盒的优势。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对接收机做了额外屏蔽,用了是烤箱锡纸,不同方向包裹,一共卷了3层。采取这个措施后,全功率下,遥控器大约在7米左右就对接收机失去控制,这个方法显然是有效的。

第二个问题采用听舵机声音的方法不可靠,特别是在室外,很难听清楚声音,有风的情况下更糟,有必要对指示装置做改造。简单地考虑可以采用之前做接收机天线长度测试时的方法,在外置舵机臂上加个长杆,上置三角旗之类的指示,这样很醒目,也容易看出信号是否有断续。挑战是,当舵机置于屏蔽盒外部时,其引线会导致信号泄露(到盒内),如果处理不当,全功率测试又需要比较大的距离。需要对引线做恰当的屏蔽处理。

总体上这次初测没有获得太多有效数据,有待来日采用更新后的设置重新测试。

但是基于现有的设置,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冗余天线的有效性。

DX9除了醒目的传统竖直天线,其手柄里另外放置了一根横向天线。两根互相垂直的天线构成了冗余结构。Devo7e只有一根垂直的天线。

在任何一种测试条件下,总是天线直指白色恋人的Devo7e首先出现失控。此时如果转动遥控器使得天线不在直指白色恋人,控制可以恢复。当然距离达到一定程度后不论哪个角度,控制都会完全失去。相比之下,DX9的指向性几乎没有,即,无论遥控器和白色恋人的相对角度如何,要么信号稳定,要么不稳定,基本不存在某个角度有信号,换个角度就没有信号;或者某个角度没有信号,换个角度又有信号。

这里总结几点供大家参考:

* 采用DX9时可以完全不必在意遥控器的指向与航模的相对关系。想怎么拿就怎么拿
* 采用Devo7e时,如同其他所有单天线的遥控器,天线指向是信号最弱之处。尽一切可能避免天线直指被控模型,特别是当模型飞得比较远时
* 对于Devo7e,为了应对固定天线的天生缺陷,尽量只飞小飞机/只在近处(100米左右)飞行。如果一定要飞大飞机或者飞得比较远,
! 将天线取出,横向固定于机壳内部,避开整体金属物
! 将固定天线改造成可拆卸式,使用普通2.2dBi的Wifi天线,使用时天线横放
! 对多高频头的Devo7e,尽量让各高频头的天线呈水平放置,远离金属物,远离其他天线。改成3-合-1或者4-合-1高频头会使得天线安置更方便

网友A:
老金你这个“白色恋人”是日本北海道札幌的特产。

网友B:
那能不能给d7e在里面也加个横向天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能不能给d7e在里面也加个横向天线呢

可以改, 拆开看 一下就明白了,很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 拆开看 一下就明白了,很容用。

哦,好像没看到别人改过,要不要考虑天线电阻,发射功率匹配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好像没看到别人改过,要不要考虑天线电阻,发射功率匹配之类的。。。。

对,你论坛或者百度搜索华科尔D7E改装,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你这个“白色恋人”是日本北海道札幌的特产。

@shanshuimoxing 是啊这个是有次去拼布之路自驾游时在新千岁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能不能给d7e在里面也加个横向天线呢

最后一节说的就是这个,我的改装照片里能看到具体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论坛或者百度搜索华科尔D7E改装,有很多资料

这位是宝上代客改装的那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是宝上代客改装的那位吗

是啊,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你好

哈哈 我在你这里买过两台d7e,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在你这里买过两台d7e,谢谢了

谢谢惠顾,祝顺利

网友D(2017-12-22):
测距最好的是用爆闪灯插在空余通道,然后将此通道设置为失控保护,当拉距时一旦失控爆闪灯就开始闪,一目了然,我还将它装在飞机上,看看实际飞行距离。发现其天线指向模型时最易失控。

网友:
大神居然出现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距最好的是用爆闪灯插在空余通道,然后将此通道设置为失控保护,当拉距时一旦失控爆闪灯就开始闪,一目了 ...

闪光灯想法有新意

网友:
我用的是25的n8手机闪光灯改版.叫雪谭爆闪灯。这种氙气灯在白天1-2公里都能看见/阴天。我常把他插在闲着的5通道。飞魔术板苏27,然后设置一下其他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成一旦失控就急转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飞了。一旦有闪灯或急转弯的情况马上举起控天线侧面对于着模型,都能信号连上。小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2018-12-31):
和我两个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