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口袋接收APP安装接收使用视频

楼主(2017-10-24):
?spm=a2h1n.8251843.playList.5~5~A&f=51266162&o=0

相对来说,口袋接收机还算比较方便,比普通的多了录像功能,相当于DVR了

网友:
没有外场测试视频就是耍流氓…

网友:
哈哈口袋录的截屏

楼主:
多了个DVR相当

楼主(2018-03-31):
新款的支持音频了,用电脑接收也可以

楼主:
有关使用教程,其实很简单,下载APP,解压,运行,连接接收机就OK了,如果接电脑,安个视频软件,把视频接口改为USB就行了

楼主:
提醒:不要再用之前旧的口袋APP了,很多用旧的APP反映视频质量差,正常,换新的就OK了

网友A(2018-04-30):
可以直接把这个GO FPV软件分享一下吗。下载了谷歌play然后提示安装成功,但是手机桌面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这个GO FPV软件分享一下吗。下载了谷歌play然后提示安装成功,但是手机桌面就是找不到。

在谷歌感觉下载有点麻烦,从其它论坛下
https://apkpure.com/go-fpv/com.vertile.fpv3d

楼主:
不过现在新的都支持音频了,旧的APP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