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室温低不能充电

楼主(2017-10-24):
我的unA6充电器,室温低与17度左右就不能充电,我给充电器里面吹点热风  温度升高就可以工作,应该是温度设定的问题,怎么结局呢。

网友:
返厂修吧,冬天外场充电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确定空调屋可以冲?

楼主:
只要温度在高一点就可以充电,比如我用吹风机稍微一吹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空调屋可以冲?

可以冲的,并且温度低有个摄氏度的符号是闪烁的,坑定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冲的,并且温度低有个摄氏度的符号是闪烁的,坑定是温度的问题。

咨询售后技术

网友:
我靠 我只知道温度过高不能充 这温度低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