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楼主(2017-10-24):
设置里面设置了尾舵的最大行程,退出设置以后打方向舵就同视频里面了,用的mb陀螺,怎么解决?

楼主:
视频里面行程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感度

加了,没用

网友B:
尾舵机摇臂往外移动一个孔位试试看效果

另外,从第二张图看,貌似是尾桨打到尾管上了,所以滑套不能再向左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摇臂往外移动一个孔位试试看效果

另外,从第二张图看,貌似是尾桨打到尾管上了,所以滑套不能再 ...

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