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torm 32 雲台與APM2.8和接收連線方法

楼主(2017-10-24):
買了Storm 32 三轴雲台, 不知怎與Devo RX1002接收APM2.8,連線, 請各師兄指點.

网友:
想通过接收机直接控制还是通过2.8控制,2种都可以

网友A:
要切换跟随模式就要有4个辅助通道,3个控制PITCH,YAW与ROLL,还一个控制PAN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切换跟随模式就要有4个辅助通道,3个控制PITCH,YAW与ROLL,还一个控制PAN MODE

直接和接收机的AUX 1, 2, 3連上而不經APM 2.8 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和接收机的AUX 1, 2, 3連上而不經APM 2.8 嗎?

差不多,直接控制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直接控制方便些

网友:
还要一个控制跟随模式,不过不控制也可以,默认设置方向跟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