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DLE35cc汽油机磨合过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10-24):
汽油是95号的,机油是二冲程模特7100,比例30:1,中速是4000转磨50分钟,低速2000转磨40分钟,螺旋桨是20×10的感觉怠速没有问题,可以低到1500左右,高速还没有磨合,我试了一下,一推高速就熄火,好像是油跟不上,看样子,高速油针和低速油针要全部重新调整,不能按照厂里的原始油针位置。另外,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低速和高速,都熄过两次火,高手们给个建议,谢谢,谢谢啦。

网友:
这发动机压缩估计才8左右,用89号都足够了,别用95号。没89号的话用92
二冲程发动机一直怠速或者低速运转的话容易造成缸内机油沉积过多,加上你压缩比低用的汽油标号太高容易滞燃
怠速熄火的话运转一段时间适当的提高下转速清理下缸内沉积的机油即可
汽油机高速熄火大多是贫油了,不太会是因为富油的,开大高速油针就行
高速油针其实最好调,发动机运转时推到最大油门然后调到发动机转速最高点就行
低速油针你大致调到怠速时发动机转速最高点,然后稍微加下油门看反应:
提速反应慢就是富油了,一提速动力骤降像要熄火的样子就是贫油
这是因为富油时候进气不足,开大了气门燃油太多直到切换到高速油针时候才正常
贫油时候供油不足,没油了自然没动力了然后再开上去切到高速油针供油又上来了

楼主:
你说的这些道理还全都对。我倒是感兴趣,您是玩了多少年的油机了,还是专门搞这个的,高手啊!高手!谢谢!

网友:
楼上几位厉害了

网友A:
就这压缩比,上95号油,那就是作死啊

网友:
是不是富油了

网友:
2楼学习了!楼主建议懂个磨车台吧 这太脏了了吧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A:
就这压缩比,上95号油,那就是作死啊

是买不到92.加油站不让加私用的,得去买私人油都是95的

网友B:
以现在的加工工艺磨合实属多余,40;1然后中速柔和加减油门飞几圈就ok了,航模这玩意越金贵越容易出问题。个人拙见不喜忽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现在的加工工艺磨合实属多余,40;1然后中速柔和加减油门飞几圈就ok了,航模这玩意越金贵越容易出问题。 ...

其实磨合后的发动机 和没有磨合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试试就知道!两冲程发动机都是往死里用的!~不过好歹死前给餐饱饭吃咯!

网友D:
用95号汽油,30;1的比例还磨合,怕是机子磨合好了差不多就要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95号汽油,30;1的比例还磨合,怕是机子磨合好了差不多就要坏了

用95汽油确实不对
30:1有啥问题吗?

网友:
我一直用92号汽油,加油站基本都,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从汽车油箱里抽,有那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磨合后的发动机 和没有磨合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试试就知道!两冲程发动机都是往死里用的!~不过好 ...

汽油机玩的还真不少,还真没试出来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E:
楼主不知道你是否有车,如果有车就好办了。去加油站加油一直加到油箱口,然后自己拿根胶管(可别拿塑料管)能抽出不少,足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知道你是否有车,如果有车就好办了。去加油站加油一直加到油箱口,然后自己拿根胶管(可别拿塑料管) ...

轿车比较难抽,我试过几次,管子插不到油箱里。

网友:
玩油机看来事儿是真不少啊

网友:
同样dle20cc和dle35cc,95油,30比1美孚机油飘过,没什么任何问题,往死里用就行了

网友F(2019-10-09):
别把事想的那么 理解了 就好弄 92的油就很好了 天所冷了40:1 天热了35:1

网友G:
你这飞机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