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巴特mini阿凡提

楼主(2017-10-24):
今天剁手买了一架,请问飞行和降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前飞过飞翼80mm阿凡提,性能较它有什么区别?最近刚刚学会飞行90mmt45。都说阿凡提好飞。第一次飞复材涵道 特别担心重降。希望大神赐教。

楼主:
还有舵机推荐用什么型号 最好单个200以内的,涵道我用90电饭锅怎么样?本人淘宝一次性剁手最狠一次,装机想谨慎点,不想闭门造车。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舵机推荐用什么型号 最好单个200以内的,涵道我用90电饭锅怎么样?本人淘宝一次性剁手最狠一次,装机想 ...

电机好点就是kst216或者刚出来的那个gdw296,正常90涵道电装就可以,复材机都比较重,不过赛巴特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厂家有点牛逼

网友B:
这价钱买架3A多好啊

网友:
楼主准备用几s电池?这架塞巴特有原装舵机,800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钱买架3A多好啊

有一架疾风5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点就是kst216或者刚出来的那个gdw296,正常90涵道电装就可以,复材机都比较重,不过赛巴特的我就不 ...

谢谢建议,它要是用52006s的话起飞重量控制在3500-3700之间,跟一般的90泡沫一样重

网友C:
我见我朋友飞这个,重量不记得,但对动力要求稍高些,然后这机尺寸也比较大,挺飘的,其他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我朋友飞这个,重量不记得,但对动力要求稍高些,然后这机尺寸也比较大,挺飘的,其他的没了。

看过很多你飞涵道的帖子,看的过程都很享受。
你说这个机子裸推力4.5kg的涵道够不够,主要担心装进去推力衰减厉害

网友:
如果有4公斤推力的涵道,很爽了(说是用8-9S的90涵道飞比较爽)。普通的金属涵道也可以,看怎么飞。

网友D:
看过装k45涡喷飞的。挺好飞,没啥压力。装涵道的话得算算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装k45涡喷飞的。挺好飞,没啥压力。装涵道的话得算算重量

好的,它起落架座子坚不坚固,担心重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它起落架座子坚不坚固,担心重降这个问题

起落架放心。这个机降落可以挺慢的。

网友E:
6s电饭锅一点问题没有,看过别人电饭锅飞的动力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电饭锅一点问题没有,看过别人电饭锅飞的动力已经很不错了.

ok,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玻璃钢版本?

网友F:
这机什么价入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什么价入的楼主

网友D:
80涵道阿凡提和赛巴特小阿凡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涵道阿凡提和赛巴特小阿凡提

请问两者起飞重量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起落架吗

楼主:
飞机已经到货了,两个问题来了,第一个:机翼对插后如何固定?没看到类似螺丝孔位的地方。第二,涵道喷管是渐缩的!又不知道会损失多少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涵道阿凡提和赛巴特小阿凡提

请问一下,能否拍一下鸡翼机身是如何对接固定的?

网友G:
建议上8S银河动力,6S速度不是很快。侧飞会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上8S银河动力,6S速度不是很快。侧飞会掉高

请问一下6s速度大概是多少码

网友:
怎么样了,飞了吗?你用的什么配置的涵道?起落架那呢?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给点经验

网友(2018-01-05):
我见朋友飞的6S电饭锅,侧飞没见掉高啊,楼主首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