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侧面熄火问题。

楼主(2017-10-24):
新的dle20装机首飞秒炸之后拆机装到现在的练习机上,现在发动机无论怎么调都是低速时侧面熄火。放平时转到侧飞角度就熄火,抬头或者低头侧飞不会。已经重新检查了油路电路都没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小油针富油了呗

楼主:
富油?和侧飞熄火没关系吧?其他姿态都没事,就是水平侧飞时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油?和侧飞熄火没关系吧?其他姿态都没事,就是水平侧飞时熄火。

你调调看不就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