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 新买的mb陀螺仪安在直升机上 飞机往右自旋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24):
根据网上视频设置了 中立点  行程 修正也没弄反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非锁尾模式,控要设置感度,插电后灯位到F或者G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锁尾模式,控要设置感度,插电后灯位到F或者G试试

好的 我回去试试  谢谢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了,回来查了才发现是控上的感度通道被我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了,回来查了才发现是控上的感度通道被我关掉了

回去我也调调看  谢谢了

网友C:
楼主  要嘛尾舵反向了  要嘛感度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要嘛尾舵反向了  要嘛感度关闭了

我感度好像没有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度好像没有设置的

野兽面板上旋钮  三个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野兽面板上旋钮  三个就是了

大哥面板那感度是调手感的没关系的

网友D:
是遥控里的尾巴感度,高了尾巴会左右狂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遥控里的尾巴感度,高了尾巴会左右狂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面板那感度是调手感的没关系的

好吧  我错了

网友:
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