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感觉有干扰

楼主(2017-10-24):
大家有自己用单片机控制过舵机吗?我最近设计了一个PCB板,用的是stm32单片机,然后板子上可以控制20个舵机,每个信号引脚都是直接从单片机引脚引过来的,给不同的PWM波,舵机都会偏转到相应的角度,但是当我拔插某一个引脚时,其他的舵机都会跳一下,然后恢复到原位,这是什么干扰引起的吗?我怕我的板子设计有问题呢,不过都是很简单的电路啊。。。。大家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最好上个PCB图

网友A:
程序有没有设计死区?这种程序我自己写过,要程序过滤干扰

楼主:
,信号线都是单片机引脚直接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没有设计死区?这种程序我自己写过,要程序过滤干扰

没有死区吧,都是通过定时器发送PWM波

网友:
我估计你的程序可能写错了,给了舵机一个信号量了,我的qq3126614,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程序

网友(2018-03-01):
楼主,供电不足吧?有可能插拔电的时候导致系统复位。你可以只在主函数里面直接写一个TIM_Config()加一个while(1); 然后再插拔电看看 另外如果你的PWM是在死循环里面周期更新的,那你更新的周期不要太快,否则也会有抖动。另外楼主学校我前年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