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问题,巨搞笑

楼主(2017-10-24):
把保姆接给了朋友,他用的时候直接插在了220v电源上了,还有的救么?a6有没有保险,换个保险丝行不?唉.....

网友A:
这 这 这 我也是被震惊到了,还有这种操作 。

网友B:
接头不对,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怎么插的

网友D:
大胆的插法

网友E:
借充电器不借电源,如同借钱不打欠条

网友F:
估计你哥们特意为了保姆做了一条电源线

网友G:
六根线加四根线,他是怎么选择哪两根去插的?这是你编的一个冷笑话吗?

网友H:
估计LZ的A6是没有焊插头直接夹到电源上面那样的,我是在电源和A6之间搞了个XT60

网友I:
保母是不可以亂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