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开发出“劫持”技术:可随意摆弄空中无人机

楼主(2017-10-25):
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0月18日发表题为《为保护平民和军队,无人机探测技术“劫持”敌方UAV》的报道称,无人机在许多商业市场普遍存在。从亚马逊承诺空运递送包裹到无人机摄影,几乎每个行业都出现了无人机。因此,以消费者为重点的较便宜无人机逐渐进入战场并不意外。
为了让军人明白其周围环境中的无人机是什么样子,也为了保护这些部队的安全,美军同无人机探测公司Sensofusion合作,开发了能够发现和摧毁敌方小型无人飞行器(UAV)的技术。
据国防创新试验小组的官员透露,海军陆战队已经在使用Sensofusion的探测技术来发现并破坏正向自己飞来的敌方无人机。
Sensofusion运营副总裁卡韦赫·马赫达维表示,众所周知,恐怖组织购买廉价的商用无人机进行改装后用于军事目的,包括有可能暗中监视敏感地区。不过,传感技术有助于避免敏感区域意外暴露,例如普通人的无人机不小心搭载摄像头飞进需要保密的区域。
马赫达维说,Sensofusion的技术使用射频传感器在建筑物周围、“悍马”车周围创建一道手动或自动的屏障。当附近有小型UAV时,该技术能发觉并将其作为一个威胁进行压制。公司将这个过程称作“劫持”。
他说:“它差不多就像无人机的通用遥控器。”
在逐渐逼近的无人机得到确认后,该技术的拦截部分就接手了。第一步是射频干扰,阻止无人机从操作员处获取指令;接下来是捕获遥测数据,以便将新的指示发送给无人机,基本上接管其功能;然后,新的操作员可以命令无人机着陆、返回原处、从天上掉下来等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过,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遥测解调,因此该装置的能力因使用地点而异。
马赫达维说,与击落天空中的无人机相比,这样的安全措施同样有效却不那么激烈。
他表示,无人机探测对于防范恐怖袭击一直很重要,但随着无人机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为非国家组织和个人所获得,它变得愈发重要了。
例如,2015年,一架商用无人机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雷达未能及时探测到它。据《航空航天杂志》报道,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国防部将授权美军在某些情况下击落无人机。

马赫达维不能透露哪些安全保卫行动在使用Sensofusion的技术。但他表示,无人机拦截技术曾用于压制一架正飞往某欧洲国家境内两位国家领导人会晤地点的小型UAV。
资料图:AR-15“无人机防御者”。

【延伸阅读】羽毛球也改zhadan!伊军自制无人机参战
伊拉克战场上,交战双方使用中国产四旋翼无人机作战已不新鲜,但近日网络上放出了一组伊拉克政府军使用自制无人“攻击机”投放“羽毛球”zhadan的视频“爆料”很足,本图集为您简析。图为伊拉克政府军在调试四旋翼无人机,外形颇似大疆的“经纬”系列无人机。
未加装电池和摄像头的四旋翼无人机细节图,可见中部机身下面有两个自制的zhadan挂架。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在挂载到无人机上前,“地勤”会把“羽毛球”zhadan的保险栓拔出,激活zhadan的触发引信。
可见zhadan上的挂环,和放到地上的保险栓。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jingcha为无人机加挂“羽毛球zhadan”。
除了“羽毛球”zhadan外,这架无人机的观瞄系统也是自制的,由一台日立光学摄像头(可360度旋转)组成。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挂载“羽毛球”zhadan的四旋翼无人机升空,可见其中一颗zhadan的挂架还发生了偏斜。
伊政府军提供的无人机监控画面,画质很清晰,右侧可见刚投放的“羽毛球”zhadan,下落姿态还算平稳,红圈标出的是命中点。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羽毛球”zhadan在重力作用下“飘”向目标。
zhadan触地命中目标。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伊政府军的无人机操纵站内景,由一台高清电视(显示无人机飞行画面、姿态以及剩余电量),手机(提供数字导航地图和GPS坐标)和无人机遥控器组成。虽然和美军无人机控制站比,相当山寨,但也是“一应俱全”。
遥控器操纵杆和市场上的大众无人机完全相同,容易上手。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除自制无人“攻击机”外,伊政府军快反部队也经常使用“大疆”无人机侦察敌情。
遥控装置基本如出一辙,上面都有手机支架,提供导航和监控画面。

网友(2017-03-22):
【延伸阅读】变形金刚!美无人机可从坦克潜艇发射
位列全球军火公司前列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日在2017英国国际防务装备展(DSEI)上又推出了一种名为“先驱者”的能从海陆空三栖平台上发射的可消耗型折叠式微型无人机,发射方式堪比变形金刚,本文就此解读。图为“先驱者”发射容器与无人机本体合影。
“先驱者”(Outrider)可消耗型折叠无人机,采用获得专利的高纵横比折叠机翼设计,可最大限度地延长滞空时间,同时还可以方便的折叠成很小尺寸来存储和发射,无人机折叠之后只有10厘米宽,1.7公斤重。可以从北约标准的潜艇信标发射器发射,也能从地面车辆发射。图中这辆“武士”步战车上,看似反坦克导dan发射器的装置其实就是“先驱者”无人机发射箱。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陆基车载发射十分简便,就像垂发导dan一样直接将“先驱者”无人机(折叠状态)弹射出去(左小图),之后“先驱者”会在空中像变形金刚一样展开为飞行状态,启动头部发动机,转入水平飞行(右小图)。
转入水平飞行后的“先驱者”就可作为地面“武士”战车的空中耳目在前方侦察了。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先驱者”也能从潜艇上发射,直接通过现有的VLS垂发单元或鱼雷发射管均可。大图为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发射“先驱者”模拟图,红圈标出的是垂发放出的发射容器,左上小图展示了发射容器上浮到海面后,会展开一个花瓣形的稳定器,之后再利用压缩空气(或火药)弹射无人机,这样不会暴露潜艇自身位置。
“先驱者”还可以采用空投方式释放,空投容器尺寸甚至比反潜声呐浮标都要细小,连EH-101“灰背隼”直升机都能挂载多架。相当于一架反潜直升机就能携带一个反潜无人机队,大幅增强了作战效能。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空投后,发射容器尾部会先释放减速伞(左小图),之后再开启头部释放无人机(右小图)。
自由下落过程中,“先驱者”会迅速展开机翼,转入水平飞行状态。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图为现实中的“先驱者”水下发射测试视频截图,可见花瓣式稳定器已展开。
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先驱者”无人机被疾速弹射出水,此时机翼已开始展开(左小图),似乎就是在几毫秒内,无人机就已转入飞行状态。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先驱者”飞行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2.6公里,滞空时间两个半小时。图中可见头部发动机启动后,“先驱者”进入巡航状态,随后就可利用尾部携带的小型光电传感器向后方控制员传回高清光学电视或红外图像,右下图为“先驱者”传回的实时地面视频,清晰度足以识别地面停放的车辆及周围的人员。
图为“先驱者”传回的视频影像截图,足以分清车辆种类以及周围的人员。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在英国国际防务装备展会现场,洛马展台还专门展示了“先驱者”无人机从折叠状态转入飞行状态全过程的动态展示模型,左小图为“先驱者”折叠状态。右小图为高度爬升的同时,“先驱者”展开了折叠主翼。
即将转入水平飞行前,开启头部推进器,位于尾部的光电传感器也已启动。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动态展示架一旁就是静态展台,从左至右依次为,“先驱者”发射容器,无人机本体,以及单兵便携式遥控终端。
控制终端十分轻便,外形酷似掌上游戏机,中间设有高清触摸屏,用于遥控无人机航向,并监控其传回的实时视频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