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5):
如图,经过几天的摸索,这个页面终于有显示了,不过第四条的数值还是0,网上查了下说是油门,请问油门是什么,是不是说根本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

网友:
油门就是和电机转速快慢对应的控制信号。。。

0是最低,2000最高。。。

建议楼主看一下索引帖和优酷上的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