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通电没反应,请教

楼主(2017-10-25):
              新买的亚托600,装好,通电,gpro没反应,指示灯不亮,舵机不动。 接收机有电。 接收机 由gpro供电。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办?谢了

网友A:
要链接调参以后才能亮

网友:
出550l上拆的gpro,160元

网友:
我直接把套机的陀螺仪扔了,用K8都比它好调

网友B:
小兄弟,你的头像很打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你的头像很打眼啊。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链接调参以后才能亮

我连接电脑了,还是不行,而且调参软件打不开,显示 正在搜索,但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接电脑了,还是不行,而且调参软件打不开,显示 正在搜索,但一直连接不上

其实我也想扔,调了半天还是调不好换k8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连接电脑了,还是不行,而且调参软件打不开,显示 正在搜索,但一直连接不上

有一根电源线要从接收机接到陀螺仪的,估计你没接,发个连接的照片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根电源线要从接收机接到陀螺仪的,估计你没接,发个连接的照片上来帮你看看

先谢谢。  电源线连接了,接收机有电。  我怀疑是不是陀螺仪故障。但是陀螺仪是新的。烦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  电源线连接了,接收机有电。  我怀疑是不是陀螺仪故障。但是陀螺仪是新的。烦死了

是陀螺仪和接收机之间有根电源线一定要接,这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陀螺仪和接收机之间有根电源线一定要接,这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

电源线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