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的教训!一定要锁油门!

楼主(2017-10-25):
吃亏长记性,希望大家以我为鉴。
穿越机落地之后,一定要锁油门。

现场

现场

简单清理后

简单清理后

网友A:
我是飞机落地就油门锁定。

网友:
不锁油门怎么降落的?关AIRMODE么?

网友:
被打过,以后你就不敢浪了,之前试机被打30多个口子,现在起飞都放老远,捡机先断电。

网友:
同情,我也伤过

网友:
我以前刚玩模型没有设失控保护,先关了控,结果墙上溅的全是血,肉也削掉一块,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坑呢!同情你

网友:
飞控停机不是都自动上锁的吗?我自己还加了一个油门HOLD双保险。

网友:
楼主算轻伤了,被桨打的住院的都有

网友:
没伤过不算入魔啊,小心为妙,安全第一

网友:
记得第一次被螺旋桨打手还是多旋翼。停机了之后帮我给油门上锁。然后一个误碰直接启动,手指装在螺旋桨跟上撞出了一块巨大的淤青。相对于这血光之灾还算幸运,但以后可长记性了!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不过说回来,玩航模谁还没有挨过几下

网友:
不是飞控自动上锁吗

网友B:
安全撸机

网友:
曾经被450直升机尾桨削掉食指关节处一大块皮,自那以后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
打掉过半个食指指甲,自那以后就长记性了……

网友:
手头所有的电动模型,装好后第一步就设定油门锁定,安全第一。

网友:
玩儿机的没被伤过的不多吧,注意安全

网友:
吸取经验了,问At9s怎么设置?

网友:
哥们儿这是常识,你是用血的教训学会的,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切h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机落地就油门锁定。

还不会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