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K出来有段时间了,买了的魔友能不能说说感受啊

楼主(2017-10-25):
最近准备换控,只玩直机,一直感觉6通就足够了,手上就一台T6J,抗电磁干扰能力实在差,家里开个Wi-Fi就会失控。

楼主:
接受是R2006GS

网友A:
我去,我的遥控一开,家里wifi都断了所有无线设备连不上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我的遥控一开,家里wifi都断了所有无线设备连不上wifi

你用的哪个控,这么强大,我的控一开Wi-Fi就有失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跳舵,上次在一通信发射塔旁边飞(估计距离30左右),飞机会突然往上蹦一下,幅度不大,但吓人啊。s_fhss制式还是不行,6j还是给来玩模拟器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控,这么强大,我的控一开Wi-Fi就有失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跳舵,上次在一通信发射塔旁边 ...

随便换个贵那么一点点的就好了,我的mz24

网友:
我家wifi一直开着,先后用过十几个控了,还真没遇到过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控,这么强大,我的控一开Wi-Fi就有失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跳舵,上次在一通信发射塔旁边 ...

你是说T6K?不至于吧,我的Devo10 就算用RX601接收都没这状况啊。

网友:
我经常在家调试,用T8J好好的,周围好多个wifi,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6K也是FHSS

网友D:
你到底是t6k还是t6j?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T6K?不至于吧,我的Devo10 就算用RX601接收都没这状况啊。

我是t6j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t6k还是t6j?

t6j

楼主:
引用 网友C:
6K也是FHSS

上午查了一下,确实是一样的,只不过6k带回传。算了,还是年底买个18sz得了。多亏组长指点,要不真没法搞清楚失控原因,多谢

楼主:
关掉家里Wi-Fi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掉家里Wi-Fi就正常了

建议把空拆开检查一下天线的插头是否与高频头连接良好,看样子有点像是功率不足。

网友F:
我6j很好,好几年了,8fg和18zs也很好,没这回事。。

楼主你可以试试把家里路由器换一个信道(看说明书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如果是自动的就定义一个然后试一试再定义成另一个,直到没事。如果不是自动就先搞到自动看看。都不行就去买个tplink的路由器回来看看(重复上面设置,家里比较大就买多天线,家里不是很大就300元以下的ok),再不行只有搬家

网友G:
wifi可能正好跟遥控器频率冲突了,换个频段试试

网友:
飞的少,才20个小时,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空拆开检查一下天线的插头是否与高频头连接良好,看样子有点像是功率不足。

多谢指点,周末试试,就是上次在通信塔附近飞,也有干扰,感觉对这个控没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6j很好,好几年了,8fg和18zs也很好,没这回事。。

楼主你可以试试把家里路由器换一个信道(看说明书 ...

多谢喵星人回复,家里用的tplink电力猫,周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fi可能正好跟遥控器频率冲突了,换个频段试试

多谢,周末试试,不过感觉对这个控没安全感了

网友H:
一直在家玩儿110,没问题,14的控,没出现过失控,也没出现过断WIFI,楼主试试把路由器换个信道试试

网友I:
要是2.4G 干扰莫名其妙,换72M 一定就没事。 高科技带来的副作用,有故障难找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喵星人回复,家里用的tplink电力猫,周末试试

电力猫为什么不能普及?就是因为稳定性的问题。你这个换信道能解决最好,解决不了要不换上网方式要不不在家开控

网友J:
说实话刚买了18SZ  看见了16SZ
感觉自己真的是18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家玩儿110,没问题,14的控,没出现过失控,也没出现过断WIFI,楼主试试把路由器换个信道试试

多谢,周末试试,不过对t6j已经没信心了,直机失控那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2.4G 干扰莫名其妙,换72M 一定就没事。 高科技带来的副作用,有故障难找原因!

深有同感,机械问题感觉自己还行,这电子问题要不是有高手指点,真想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猫为什么不能普及?就是因为稳定性的问题。你这个换信道能解决最好,解决不了要不换上网方式要不不在 ...

这个电力猫功能真的强大,用了一年了,稳定性还好。fhss制式太不放心了,要是今年能考过,换个控当奖励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刚买了18SZ  看见了16SZ
感觉自己真的是18傻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将兄能否指点一二,有劳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喵星人回复,家里用的tplink电力猫,周末试试

电力猫??可能是低频干扰啊....

电力猫其实辐射不小的,低频辐射源在220v的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力猫??可能是低频干扰啊....

电力猫其实辐射不小的,低频辐射源在220v的线上。

确实是通过电线发射信号的,家里装修的时候少装了根网线,只能用电力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有同感,机械问题感觉自己还行,这电子问题要不是有高手指点,真想不到原因

刚玩模型那会儿,各种莫名炸鸡,还以为自己很菜不是玩模型的材料。结果是2.4G 的失控造成,玩了一段时间的FM,发现也是失控原来是工业干扰和照明干扰。现在电器设备产生各种方波传输数据和调制功率,方波是干扰的主要来源。现在用FUTABA FASST  的接收 失控出现过两次,那都是山寨接收惹的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力猫功能真的强大,用了一年了,稳定性还好。fhss制式太不放心了,要是今年能考过,换个控当奖励也 ...

fhss很好啊,速度快还便宜, 我用得很好呢

网友L:
这个制式让人担忧啊,直接上8FG以上的,用FASST或者FASSTEST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将兄能否指点一二,有劳了

18SZ电镀亮面,时间长应该也会氧化,自己的T8FG就氧化了,还出手印。不会掉漆就是了看了16sz,黑色的应该是没有电镀
另外彩屏都有一个毛病就是阳光下看不清,我调亮了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制式让人担忧啊,直接上8FG以上的,用FASST或者FASSTEST

是啊,中山兄,准备年底有可能的话搞个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J:
18SZ电镀亮面,时间长应该也会氧化,自己的T8FG就氧化了,还出手印。不会掉漆就是了看了16sz,黑色的应该 ...

多谢指点

网友M(2018-01-13):
我想问下我的遥控是T6K 机子启动电机的时候  动操纵杆十字盘没有任何动作   关掉电机动操中杆十字盘一切正常 是遥控设置问题吗     本人刚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下我的遥控是T6K 机子启动电机的时候  动操纵杆十字盘没有任何动作   关掉电机动操中杆十字盘一切正 ...

控里模式是否选的H-1,T6K没用过,后面买的18sz,接收基本都换成7008。按道理不至于出现你这种情况,要不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控里模式是否选的H-1,T6K没用过,后面买的18sz,接收基本都换成7008。按道理不至于出现你这种情况,要不 ...

电调是 好盈V3 100A  应该没问题吧 首飞还没飞  就差这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调是 好盈V3 100A  应该没问题吧 首飞还没飞  就差这步了

那不至于啊,我520就是用好盈100a v3配K8,deko6295斜盘,deko7125锁尾,一切正常。你用什么陀螺,电调BEC是调的多少伏,我是调成7.2伏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不至于啊,我520就是用好盈100a v3配K8,deko6295斜盘,deko7125锁尾,一切正常。你用什么陀螺,电调BE ...

我的陀螺仪是EBAR     听人说V3听声音就可以   机子是420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陀螺仪是EBAR     听人说V3听声音就可以   机子是420

Ebar不懂,好盈一向都是听声音

网友M:
引用 楼主:
Ebar不懂,好盈一向都是听声音

Ebar  就是那个K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Ebar  就是那个KDS的

ebar我知道是kds的陀螺,还有v1和v2,只是我自己没用过,以前用3gx,现在就只用k8和金脑,所以不懂ebar的设置和调试,帮不上忙。要不你就论坛搜索一下,看是否有和你情况一样或者类似的,实在不行就发帖求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喵星人回复,家里用的tplink电力猫,周末试试

是不是路由器设定的固定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路由器设定的固定信道?

后面没去折腾T6J了,所以也就没去折腾电力猫,自己也对T6J没信心了,直接换了18S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没去折腾T6J了,所以也就没去折腾电力猫,自己也对T6J没信心了,直接换了18SZ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

懒加没信心,花钱省事